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个串口电平匹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2-12):
半夜睡不着,因为最近设计的产品出现了部分不良,而暂未锁定原因。发贴求助论坛大神。
应用在低功耗产品,整体为3.6V电池供电。MCU的TX和RX在高电平时均为3.6V。而NB模块同样为可控的3.6V供电,但TX和RX的高电平为2.8V。
因此增加了电平匹配电路。NB模块的电源通过MCU可以控制开启或关闭。
如附图。
程序中,当NB模块需要发送数据工作时,先将NB电源打开,然后配置MCU的串口使能,同时将TX配置为推挽输出,RX配置为上拉输入。
当NB模块用完则先关闭NB模块电源,然后将MCU的串口禁能,TX和RX均配置为推挽输出,输出低电平0。
目前存在的问题。
多数板子正常收发数据。数据也收发正确。
但有一部分板子,在偶尔发送数据时,会重启死机。尤其低温环境下,表现为白天正常,重启均发生夜间(北方环境,夜间最冷有-5度左右)。
板子供电为锂亚电池+法拉大电容,应该可以排除NB发送数据时的大电流引起电源跌落造成的重启。
个人分析原因:
当开机时或关机后(NB模块电源的电容会有一部分残留电量),NB的RX上拉高电平,接到MCU的TX,TX为推挽输出,当输出0时,中间仅有一个二极管,相当于短路?MCU内部自我保护重启,或者工作异常导致看门狗重启。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最后附原理图:

楼主:
后来修改为当NB关闭后,将MCU的RX和TX配置为禁用或输入。则NB模块的VBAT在关闭后仍有1.2V的电压,然后慢慢降低。同时工作电流也由100uA,慢慢降低到正常的待机电流10uA。

楼主:
而最初的NB关闭后,将MCU的TX和RX配置为推挽输出0时,工作电流会直接降低为10uA。

网友:
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低温下ER电池特性更差超级电容容量也会不一样,用的谁家ER?电容多大?推荐ER+s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下ER电池特性更差超级电容容量也会不一样,用的谁家ER?电容多大?推荐ER+spc ...

昊诚HCB的ER26500。
HCB的SPC1520

网友B:
能不能用低温箱模拟环境温度,示波器加入观察VBAT供电情况。模块工作环境温度范围是?从你截图的架构,除了供电,没其他能影响模块重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低温箱模拟环境温度,示波器加入观察VBAT供电情况。模块工作环境温度范围是?从你截图的架构,除了 ...

放高低温箱了。
但不是100%发数据会重启。不好24小时人一直看着。
如果不发NB数据,不会重启。每次重启的时间点都是NB发数据时的时间。
只好先用排除法,把电池都换掉再试了。每次尝试都要好长时间。另一批次一直正常。不正常的,24小时,会出现1~2次。(1小时两次数据)

楼主:
我把D1和R6都去掉,D1焊10K电阻。
暂且正常。

网友:
1、串口用电平匹配电路,手册有推荐电路
2、VBAT电容太小了 NB是要100uF钽电容,而且要靠近VBAT放  虽然MOS管前有大电容

网友C:
感觉应该不是串口通信的问题,而是NB无线发射数据时电流太大导致电压跌落。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可以考虑用个二极管+大电容将单片机电源隔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D1和R6都去掉,D1焊10K电阻。
暂且正常。

问题依旧,可能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不是串口通信的问题,而是NB无线发射数据时电流太大导致电压跌落。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可 ...

工作电压1.8V~3.8V。
示波器测量,最低跌落到了3.1V。此次发送是正常的。
也或者,不正常重启时跌落的更大了。

网友:
注意锂亚电池,每隔一段时间要“激活”一次,就是进行一次大电流放电,持续个几秒

网友D:
感觉主要是因为你那个Pmos的问题,pmos后面的负载电容或负载大,MOS管导通后直接给负载电容充电,导致一开PMOS,容性负载直接会把供电电源拉低,导致MCU复位
解决方法是在:MCU_POWER_CON 引脚这块得增加一个0.1uf左右或者更大的电容,可以使mos缓慢导通,电源能响应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1.8V~3.8V。
示波器测量,最低跌落到了3.1V。此次发送是正常的。
也或者,不正常重启时跌落的更 ...

从开始跌落到恢复电压时间有多长呢,估计应该就是单片机电压跌落太多导致的。建议单片机的电源串个低压差的二极管,二极管后面加个大点的电容,这样总电源跌落的时候单片机的电压不至于跌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主要是因为你那个Pmos的问题,pmos后面的负载电容或负载大,MOS管导通后直接给负载电容充电,导致一开P ...

有道理。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建议。
基本上找到问题了。测了12小时还正常。今天继续测,如果正常,是可以确实原因了。
是个很扯蛋的原因。确实是电压跌落引起的。
这个原因是:电池和大电容均是焊线式。工人在剥线时,把里面的金属丝剥了一些,有些金属丝保留的多,有的少。即多芯的电源线并没有全部用上,导致上传数据时电压跌落。
把线重新剥开,上锡,焊线后。发送数据时,3.4~3.6V。之前是波动范围在3.0~3.6V.
或许不正常时(尤其低温情况下,电池可能惰性加强)跌落很大,导致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开始跌落到恢复电压时间有多长呢,估计应该就是单片机电压跌落太多导致的。建议单片机的电源串个低压差 ...

你好。
改了一版PCB,加了二极管,后级加了钽电容。
但是发现,电压跌落还是有。
另外,出现了新问题。MCU的电源有锯齿波。有点像是,负载消耗电量,电压跌到压差后,再给电容充电。
如下图。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改了一版PCB,加了二极管,后级加了钽电容。
但是发现,电压跌落还是有。

说明电源电压跌落比较频繁,可以考虑再加大二极管后面的电容

网友(2022-08-16):
引用 楼主:
你好。
改了一版PCB,加了二极管,后级加了钽电容。
但是发现,电压跌落还是有。

您好,方便问下电压跌落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