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数控电源电路,不知最终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楼主(2019-12-12):
刚设计的数控电源电路,不知最终做出来的效果如何。想做到电流测量及显示达到0.1mA. OLED显示参数。
整个电源用4节18650供电。
一键开关机。做得很小,可移动式。

网友A:
里面好像没有充电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好像没有充电电路啊。

打算留接口,外接B6平衡充电。

网友B:
能到 多少V  多少 A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到 多少V  多少 A 啊?

输出0-12V 3A

网友C:
这个方案应该是参考这个论坛里面的吧,我看里面主框架电路没怎么改动

网友:
支持一个  3r33坛里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应该是参考这个论坛里面的吧,我看里面主框架电路没怎么改动

对的。主要的改动是想提高输出电流的测量及显示精度到0.1mA

网友D:
输出开关放到后级吧。。。这个电源有个毛病,上电瞬间有会10ms 高压输出(接近输入电压),比如:连接目标板的情况下,上电,可能烧坏目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开关放到后级吧。。。这个电源有个毛病,上电瞬间有会10ms 高压输出(接近输入电压),比如:连接目标 ...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对输出电压及电流的控制稳定吗?会不会有较大的漂移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对输出电压及电流的控制稳定吗?会不会有较大的漂移呢?谢谢!

稳不稳主要取决于PWM频率,当然越高噪声会越小,如果很在意噪声建议用DAC吧。漂移还好,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不稳主要取决于PWM频率,当然越高噪声会越小,如果很在意噪声建议用DAC吧。漂移还好,不会太大 ...

多谢指导。正是想用DAC来设定输出电压电流值。用双出12位DAC芯片MCP4822.
输出电压电流用18位ADC MCP3421来读取。力争做到0.1mA的显示精度。因为经常想大概了解
一下小电路的工作电流。有时只有不到1mA.所以我对这个电源的电流显示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