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板上TK499的RC复位电路中R没有贴,是有什么深意吗?

楼主(2019-12-12):
这个和复位偶尔不成功有关系吗?
我测量这个RESET脚竟然有3.3V,难道还能内部PP?

网友:
内置上拉了吧

网友:
ST的是内置上拉的,一般加个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如此,我每次都把RC全部焊上了,看起来以后可以省一个电阻?

网友:
是可以省一个电阻,内部上拉了

网友:
内部上拉软件说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