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MX 生成的STM32F103虚拟串口程序发送数据10KB/s很容易busy

楼主(2019-12-12):
如题, 用cube生成的虚拟串口程序,使用CDC_Transmit_FS 函数定时发送数据, 经常返回   USBD_BUSY

也就是10KB/S  照理说也不是很快啊。  串口都比这快。

网上有说是上位机接收处理速度不够, 但是我用第三方的串口助手和自己c#写的串口跑起来都容易返回busy,似乎又和这个没关系

接触USB不太多, 熟悉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全速USB,CDC速度700K左右,可能是MCU数据处理耗时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速USB,CDC速度700K左右,可能是MCU数据处理耗时过多。

你说的是700K字节么,

我CPU 也没干啥,就是1MS的系统中断, 还有一个2ms左右的定时器中断

网友B:
程序逻辑是返回busy就不传了么。 有没有busy多久超时 否则一直等待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逻辑是返回busy就不传了么。 有没有busy多久超时 否则一直等待的逻辑。

暂时没那样弄, 主要是现在数据量根本就不大,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容易就busy
串口轻轻松松跑400K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我之前测试的,好像有500-800KB呢,你这是生成的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测试的,好像有500-800KB呢,你这是生成的哪里有问题吧

都是标准操作啊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你用是cube  然后F103么?

网友D:
你的usb口使用哪个,是不是带了鼠标键盘的hub,这样的话,速度有可能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usb口使用哪个,是不是带了鼠标键盘的hub,这样的话,速度有可能上不去

直接插电脑背面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插电脑背面也一样

HAL库就是这样,我现在都妥协了,加上超时就完事了。反正瞎走线,不加匹配,CDC 500K速度保底是有的。

网友:
1.5 年前,我用 cube 在 103 上弄 CDC 虛擬串口,不穩定,但發現換 105 就沒問題,為了省事我就換芯片了。

前兩個禮拜,我另一個 103 的一個工程,升級 cube 版本后,SPI DMA 通訊不穩定了,之前老工程非常穩定,懒的查,關 DMA 了事。

之前用 cube 已經查出很多 bug,現在心累了。。。

网友:
话说,有用libopencm3库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库就是这样,我现在都妥协了,加上超时就完事了。反正瞎走线,不加匹配,CDC 500K速度保底是有的。 ...

加上发送失败重新发送,也没什么效果,

     unsigned char ret = 0;
        unsigned char retry = 0;

        do
        {
          if( ++retry>1)
          {
              osDelay(5);//系统延时5MS
          }

          ret = CDC_Transmit_FS(buf, index);

        }
        while(ret!=0 && retry <= 3);

        retry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