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激光打标机可以轻易对芯片开盖,以后真假芯片更容....

楼主(2019-12-12):
偶然发现激光打标机可以轻易对芯片开盖,随便扫几遍,即可扫掉芯片封装,而不伤及铜脚和晶圆。
我随意调了扫描参数,扫大概4遍,即扫出晶圆。 但扫描痕迹很粗。
调整扫描功率,多扫几次,应该可以得到非常完美的晶圆。
这用来辨别真假芯片是太容易了。

图一是STM8S003 和一个SOP8 的MOSFET

这些是电子显微镜下的霍尔传感器,直接从显示器翻拍的,对焦不是很好,见谅。实际非常清楚。

这些是用3坐标仪翻拍的,金线清晰可见,甚至晶圆纹路也能看出。

网友:
  有意思,,,, 上次有个网友发帖  是用X光照射,看ic里 厂家logo的

网友:
经LZ这么一提醒,公司打标机又有新业务了

网友A:
你竟然有三坐标,很高端哦

网友:
楼主打标机是什么牌子的?价位多少?

楼主:
宁波本地的一个品牌,好像是两三万块钱吧。 20W的

网友B:
仅需一台20W的打标机,楼主重新定义了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需一台20W的打标机,楼主重新定义了更容易。

是20W功率,不是20万。 激光打标机普通的TAOBAO也不过几千块钱。

网友:
卖融化药水的会说:x你x~~呵呵

就如现在的做感光板,骂jlc一样,呵呵

回忆往事,去某宝翻了下金电子感光板的销量,挺惨了。。。。

网友:
2/3万的那种容易?告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W功率,不是20万。 激光打标机普通的TAOBAO也不过几千块钱。

啊,看错了。

网友:
找个时间试一下

网友:
这个牛逼,那个用铜线绑定

楼主:
只是偶然想到这么个点子,就顺手试了下。发现还不错。比起用榔头砸,用锉刀磨还是方便很多的。几秒钟就能搞定

网友C:
功率小点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芯片上remark呢,不伤害芯片本身

网友:
赶紧看下手上的打标机是多大的

网友:
手机摄像头都超过千万像素

网友:
那个MOS是什么型号?看到绑定了好多根铜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晶圆基本完整,有机会试试

网友:
大功率IGBT都是铝线当飞线,这个是多根铜线飞线

网友:
想問問這樣打開之後,電路還能正常工作嗎?

P.S. 我之前是用火燒。

网友:
我想到的是有人会自己弄鸡屎芯片了

网友D:
科普下 ,圆晶这么多晶体管  怎么连接起来的。单层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功率小点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芯片上remark呢,不伤害芯片本身

不同波长针对不同材料

到时好奇楼主可以通电试试吗, 包括功率元件和单片机。  单片机程序还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科普下 ,圆晶这么多晶体管  怎么连接起来的。单层板吗?

芯片一般几十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一般几十层

元件多层布局,还是和pcb那样? 元件只有一层  其他几十层用来走线? 这好奇哈

网友G:
以前烧坏的芯片都可以拿出来再利用了。
打开看看是哪根线断了,飞个线上去。
哪个晶体管烧了,外挂个晶体管上去。
最后再糊上胶,重新mark。
可以开展一项新业务了,专业维修I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烧坏的芯片都可以拿出来再利用了。
打开看看是哪根线断了,飞个线上去。
哪个晶体管烧了,外挂个晶体管 ...

你牛    推荐上是二楼

网友:
强顶楼主,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有三坐标,很高端哦

电工是没前途,以前做研发时几万块的示波器感觉好牛逼。改行后,手边几万的东西根本不上心,几十万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工是没前途,以前做研发时几万块的示波器感觉好牛逼。改行后,手边几万的东西根本不上心,几十万的好多 ...

改到啥行业这么牛叉

网友:
不会烧到周围都很多黑色粉末么? 楼主用什么波长的打标机,Q频和其它参数多少? 我用大族的光纤机,只能打Mark,打不掉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波长针对不同材料

到时好奇楼主可以通电试试吗, 包括功率元件和单片机。  单片机程序还在吗, ...

好多金线都烧断了,肯定跑不起来,下次试试慢慢烧,看能不能烧出一个完整的。

网友:
这个利害,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金线都烧断了,肯定跑不起来,下次试试慢慢烧,看能不能烧出一个完整的。 ...

那这个波长对金属和树脂都有效果  应该找个只对树脂有效对金属无线的激光波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工是没前途,以前做研发时几万块的示波器感觉好牛逼。改行后,手边几万的东西根本不上心,几十万的好多 ...

大学教师?研究所?三坐标应该会出现在以上两个机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大学教师?研究所?三坐标应该会出现在以上两个机构吧

三次元一些大公司就有,我们以前公司有两台,用来检外形尺寸

网友:
>偶然发现激光打标机可以轻易对芯片开盖,随便扫几遍,即可扫掉芯片封装,而不伤及铜脚和晶圆。
>宁波本地的一个品牌,好像是两三万块钱吧。 20W的
Do you have a contact information or web link?

网友:
CO2 laser?树脂高吸收,CU吸收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次元一些大公司就有,我们以前公司有两台,用来检外形尺寸

有钱人,三坐标的一台要20+万。反向工程用的,各种尺寸都可以出。
测外形一般二坐标就可以了,几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