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8pitch BTB连接器, 合高8mm左右,40~60pin选型

楼主(2019-12-12):
如题,高速连接器,约250MHz, 质量ok,采购方便。

楼主:
10144518-043802LF

https://www.amphenol-icc.com/catalogsearch/result/?q=10144518

网友:
是找一样的型号还是类似的其他品牌的,因为我之前公司就是代理连接器的

楼主:
用的不多, 暂时就用这颗了。

有好的可以推荐,以后要用,这是一个系列, 其他产品也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