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衡器数据处理算法

楼主(2019-12-12):
      最近对大型衡器的称重仪表有研究的需要。大型衡器原理简述:由几只称重传感器放置在秤台下方,共同对秤台上方重物进行称重,再将上述称重传感器数据进行融合处理,最终显示称重值。
      我想针对数据处理进行一定程度的数据优化,请问有什么仿真软件方便实现上述称重过程,然后便于我对采集后的多路称重传感器输出数据进行处理优化?

网友A:
个人理解,路数多少无所谓,衡器的数字化主要是形变,形变的数据主要是靠电阻来获取的,多个融合实际上是多个形变的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路数多少无所谓,衡器的数字化主要是形变,形变的数据主要是靠电阻来获取的,多个融合实际上是多 ...

对的,就是对数字信号的融合,关于这方面的算法,我想自己弄几个不同的算法来对比误差,你看怎样实现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对数字信号的融合,关于这方面的算法,我想自己弄几个不同的算法来对比误差,你看怎样实现容易 ...

融合主要就是叠加,但要考虑别的因素就多了,比如重力加速度影响,比如气压和温漂影响,过滤其它因素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