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buck电路,现在带载后电感啸叫

楼主(2019-12-12):
我这个是把输入35V稳压到28V输出,现在我断开D7,D8后输出32V,带载正常。当我只接上D8后输出28V,当我带载的时候电感开始啸叫,当只接上D7后限流的时候电感也会啸叫。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来个大神帮我出出主意吧。

楼主:
我试过调节电感的大小,和二极管都没有效果,包括改变开关频率都不对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电感试试吧

楼主:
电感已经是很大的了,12A的,我只带2.2A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是纹波的事,你环路有毛病,把C22和C25干掉应该就不响了,你这俩电容选择有问题。另外,建议你给EC4也并至少3个2.2uF的MLCC,要不然EC4坏得快。

网友B:
FEEDBACK 并那么大的电容?
我孤陋寡闻了      刚查了 TI的官方手册 并没有要 FEEDBACK 并电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是纹波的事,你环路有毛病,把C22和C25干掉应该就不响了,你这俩电容选择有问题。另外,建议 ...

这两个电容都是很小的47pf我现在去掉了试了下还是不对,,,EC4我并联电容还是不对,,,还是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EDBACK 并那么大的电容?
我孤陋寡闻了      刚查了 TI的官方手册 并没有要 FEEDBACK 并电容的呀 ...

我实际焊接的是47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是纹波的事,你环路有毛病,把C22和C25干掉应该就不响了,你这俩电容选择有问题。另外,建议 ...

就是纹波的事情我觉得,当带载后纹波变大,然后环路反馈的时候就不稳了,,应该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焊接的是47pf的电容

47p你这里也用不了。 你先拆了再说吧。

网友C:
上PCB图吧,先量一下纹波,然后用电子负载带载测试下,啸叫跟频率有关,另外电感饱和或者IC本身带载不行才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p你这里也用不了。 你先拆了再说吧。

我拆了,,,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PCB图吧,先量一下纹波,然后用电子负载带载测试下,啸叫跟频率有关,另外电感饱和或者IC本身带载不行才 ...

我不加入我的158那个环路是不叫的,加上过后才叫,,

网友D:
除了纹波外,看下你的回路。开关回路尽量小,芯片,续流管,电感,电容和地的回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PCB图吧,先量一下纹波,然后用电子负载带载测试下,啸叫跟频率有关,另外电感饱和或者IC本身带载不行才 ...

这个是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纹波外,看下你的回路。开关回路尽量小,芯片,续流管,电感,电容和地的回路越小越好。 ...

嗯,,,我再研究下,,现在是我的158做的电压电流环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了,,,试过了还是不行

两个电容都拆了?你这电路我天天用也没见一个不良的。你把运放的471电容全部去掉。不要乱加带宽补偿电容,有些可以加有些不能加。

网友C:
楼主,你的EC2负端是通过RS1回到IC内部的MOS? 你的图跟PCB貌似对不上,图上是直接回到IC的GND,PCB是通过R1S回去的?
建议你从输入端EC3(GND)-->IC(GND)-->D1-->EC1-->IC(GND),你的三路的GND要直接隔离。不要大面积铺在一块。  每一路都独立做成一路模块。
还有你的过孔与孔径不要做成一样大。虽然普通没有关系,但DRC是会出问题。过流过压采样独立从电阻出线吧,不要直接从大功率地上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都拆了?你这电路我天天用也没见一个不良的。你把运放的471电容全部去掉。不要乱加带宽补偿电容 ...

都拆了,,我把电容都拆了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E:
U6B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容连接到运算同相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EC2负端是通过RS1回到IC内部的MOS? 你的图跟PCB貌似对不上,图上是直接回到IC的GND,PCB是通过 ...

嗯,图上的EC2也是从RS回到地线的,我画的板子是比较差,多谢指教,慢慢学习,慢慢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6B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容连接到运算同相输入端?

确实这个画错了,,,我现在把那个电容取掉了

网友F:
我也是类似的电路,现在输出很大的锯齿波。还没解决!

网友:
恒压可以,恒流不行。环路参数还是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类似的电路,现在输出很大的锯齿波。还没解决!

我是恒压恒流都没有对,,,都会啸叫

网友G:
看楼主还没解决,说两句,你这恒流恒压的运放接法不对,(编辑原因:改动图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还没解决,说两句,你这恒流恒压的运放接法不对,(编辑原因:改动图片大小) ...

你好你的意思是用三极管去拉吗,我这个是反馈端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用三极管去拉吗,我这个是反馈端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你没看我的图的运放接法?不是让你去看三极管,只看运放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看我的图的运放接法?不是让你去看三极管,只看运放周边

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吗,就是反馈这里加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吗,就是反馈这里加个电阻

数值大小要根据你的电路该一下,不能照搬,电容一般103-104,电阻几K到几十K,注意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不要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值大小要根据你的电路该一下,不能照搬,电容一般103-104,电阻几K到几十K,注意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不要 ...

嗯,,,好的,,我试试,谢谢了,,试了来反馈

网友:
这种要用全数字电源,单片机自己实现,专用芯片测量输出电压不对就神经掉,横流模式

网友H:
这个14050我用过,不过没有楼主那个运放反馈,楼主最大的问题是输出电容选择错误,手册上要求Cout  ESR很低才行,只能选用陶瓷电容,47uF 并联4个以上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吗,就是反馈这里加个电阻

你运放的反馈不对,造成电源要不关死,要不完全打开,占空比大幅变化,不叫才怪。
运放要组成PI结构,然后调节参数,使运放的输出为一条直线,而不是上下抖动的。
电压调节运放,在2.5V基准与运放负输入间要接一个1K-10K的电阻,这样反馈电容才能产生作用,而且这个电容也要104左右,如果相位裕度不够,还需要做相位补偿。
电流调节运放就更不对了,成了正反馈,根本稳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运放的反馈不对,造成电源要不关死,要不完全打开,占空比大幅变化,不叫才怪。
运放要组成PI结构,然 ...

谢谢你的指点,就是我这样改正可以吗,还有我反馈那里的100K的电阻有必要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14050我用过,不过没有楼主那个运放反馈,楼主最大的问题是输出电容选择错误,手册上要求Cout  ESR很低 ...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就是我这样改正可以吗,还有我反馈那里的100K的电阻有必要要吗 ...

100K的电阻太大了,测试电路把这个100K先改成1K,另搞个104电容直接并在这个RC上面。
先只用104的电容,如果相位裕度不够,再通过RC微调参数。
调节电路起作用时,运放输出基本是稳定的输出一条直线,而不反复抖动。整个负荷变化范围内,调节没有抖动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K的电阻太大了,测试电路把这个100K先改成1K,另搞个104电容直接并在这个RC上面。
先只用104的电容, ...

哦,明白了,谢谢你哈,我明天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K的电阻太大了,测试电路把这个100K先改成1K,另搞个104电容直接并在这个RC上面。
先只用104的电容, ...

谢谢你哈,我调试出来了,我改了一版也对啦。。。效果很好,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是我改后的板子原理图,参数需要调节,整体效果已经好了,不知道哪位指点下我这个还有那些需要优化

网友J:
这款电源   一般用在哪里    常规的电源   一般都需要隔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款电源   一般用在哪里    常规的电源   一般都需要隔离的啊?

DCDC降压,可恒压恒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