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12-12):
如图所示,我一直以为,电荷泵的Vout的纹波ripple和Iout成线性关系。
但是看到一款电荷泵的输出特性曲线之后,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
电荷泵的特性就是最大电流有限,和充放电电容、开关频率、负载状态有关。上面这个图是正确的,极轻负载DCM模式纹波大,进入最佳工作状态(50%占空比左右)纹波最小,然后重负载状态输出难以满足标准了,抖动会加大。

DCDC也是一样,都有个最佳工作条件。

网友:
坐标不同啊同志,下面是对数坐标系

而且函数关系是绝对不可能是简单的1,2次幂函数关系,开关器件的特点,他的输出很难用简单函数关系描述,它给出的公式都是简化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