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你们几百Mhz的mcu都用在什么产品上?

楼主(2019-12-12):
请教坛友你们几百Mhz的mcu都用在什么产品上?我工作这么久了,一直用80mhz或者100多点mhz的mcu,从来没用过看人用过200m以上的mcu。

网友:
刷屏做复杂的人机界面,再就是有大量运算的内容,或者整个系统很庞大,网络,usb,文件系统,啥都有。有的还跑数据库。然后又没有选择linux,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速度很快的mcu了。

网友:
跑系统啊  刷大彩屏 什么的   别的想不到了  我也就STM8玩的多

网友:
速度快也就是算的快

需要算的快的场景就多咯,随便想想就有呀。

人机交互动画,电机控制与传感器姿态检测,摄像头动态监测.........

网友:
传感器信号快速识别计算

网友:
点跑马灯

网友:
电机驱动,尤其是伺服,两百兆以上很常见。

网友A:
我一直用M0做无感FOC和简单的FOC伺服,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
在图像处理上100MHz达不到实时处理。

网友B:
我现在九十想找个很快的单片机,需要判断几个脉冲的宽度,需要在0.5us内判断完,用407需要2us左右,不晓得750是不是能满足,哎,头痛

网友:
点跑马灯 +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九十想找个很快的单片机,需要判断几个脉冲的宽度,需要在0.5us内判断完,用407需要2us左右,不晓得7 ...

fpga..........................................字数补丁

网友:
200MHz+512SDRAM atmel arm9260 ,打包收发D1p30视频,有点吃力了。注意不是压缩解压缩。
多年前的印象。仅供参考。
产品决定选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九十想找个很快的单片机,需要判断几个脉冲的宽度,需要在0.5us内判断完,用407需要2us左右,不晓得7 ...

脉宽用指令测吗?记得是直接用带捕捉功能的timer来测才最准吧

网友:
不需要为了某个项目的某个指标去重构代码,或者花大把的精力c转汇编

网友:
千兆网,现在用的是666M的a9

网友:
汽车的控制器,现在使用的 芯片的主频就是200M的。。。。

网友E:
也挺常见,esp8266主频160M,esp32主频240M还双核,经常被拿来做HMI的f1c100s默认跑600M甚至超到800。再高级一点点的R11/V3s则默认跑1.2G了。
给我的感觉是只要网络协议或界面,CPU主频蹭蹭的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九十想找个很快的单片机,需要判断几个脉冲的宽度,需要在0.5us内判断完,用407需要2us左右,不晓得7 ...

CPL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挺常见,esp8266主频160M,esp32主频240M还双核,经常被拿来做HMI的f1c100s默认跑600M甚至超到800。再高 ...

有没有好玩的esp8266或者esp32的小项目,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脉宽用指令测吗?记得是直接用带捕捉功能的timer来测才最准吧

捕捉到了,需要判断,比如  P>XXX && < xxx,然后还有两个脉冲间的间隔也需要判断,光是判断几句 case几个也就u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pga..........................................字数补丁

就是从fpga方案跳出来的,不想用fpga了,各种原因,面积,功耗,利用率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捕捉到了,需要判断,比如  P>XXX && < xxx,然后还有两个脉冲间的间隔也需要判断,光是判断几句 case几个 ...

我记得之前之前测过48M的M0一条指令被翻译成了4条汇编,执行时间差不多0.1~0.2US了,你如果需要0.5US来测出的确是头痛。 要求太苛刻了,如果允许先缓存一下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好玩的esp8266或者esp32的小项目,推荐下

用伺服写个字,画个画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之前之前测过48M的M0一条指令被翻译成了4条汇编,执行时间差不多0.1~0.2US了,你如果需要0.5US来 ...

恩,无解的,实时判断,现在流程逻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只差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无解的,实时判断,现在流程逻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只差速度了   ...

那就直接上汇编+200M以上的MCU

网友:
做做简单的数学计算,算算频率、相位、谐波之类的

网友:
运动控制器

网友G:
拿來做模擬器仿真儀表。LTDC刷圖片很吃資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好玩的esp8266或者esp32的小项目,推荐下

我没收集这些资源,经常看推特上 @ESP32net  和 @ESP8266COM 会转推有意思的小项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是从fpga方案跳出来的,不想用fpga了,各种原因,面积,功耗,利用率等

我想說,功耗方面用 fpga 會比 CPU 低非常非常多,面積你可以瞭解一下 Lattice 的 iCE40 系列的 16-ball WLCSP  (1.4 x 1.4 mm) 封裝。

网友:
>我工作这么久了,一直用80mhz或者100多点mhz的mcu,从来没用过看人用过200m以上的mcu。
My system are normally running at 16MHz~20MHz.

网友:
我用在跑安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好玩的esp8266或者esp32的小项目,推荐下

https://github.com/Samuel-0-0/ph ... ree/master/cookbook

网友I:
金融机具行业,比如点钞机做图像识别需要高速运算

网友:
大夥比我牛多了,都用来点跑马灯?我只会点一个一闪一闪的灯而已!~~

网友:
用400MHz做声学信号处理识别

网友:
应该是跑马灯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九十想找个很快的单片机,需要判断几个脉冲的宽度,需要在0.5us内判断完,用407需要2us左右,不晓得7 ...

考虑下定时器触发DMA读GPIO

网友:
我用在汽车组合仪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考虑下定时器触发DMA读GPIO

现在主要是两三个计算耗时间,就是判断脉冲宽度(捕获值)是否在某个区间等,定时去读的话更要累死,定时多久合适?因为秒冲宽度1us,所以要求计算判断时间小于0.3us

网友:
电力设备,保护、采集,都用,最高800MHz的都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金融机具行业,比如点钞机做图像识别需要高速运算

点钞机是靠图像识别的?我outman。

网友:
引用 网友K:
点钞机是靠图像识别的?我outman。

点钞机上有CIS 传感器采集图像啊

网友:
大功率DCDC,大功率逆变器、电机旋变软解,复杂大型机械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是两三个计算耗时间,就是判断脉冲宽度(捕获值)是否在某个区间等,定时去读的话更要累死,定时 ...

这个可以硬件中断去读吧,更方便和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硬件中断去读吧,更方便和准确

是中断啊,原因说了是简单的几句数值判断耗时,不管dma也好中断也好,和插入姿势没关系,是插入后的动作时间太长:)
把数值比较语句专门来测量耗时,发现差不多1us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是中断啊,原因说了是简单的几句数值判断耗时,不管dma也好中断也好,和插入姿势没关系,是插入后的动作 ...

弄明白了,你是想插入后尽快完成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說,功耗方面用 fpga 會比 CPU 低非常非常多,面積你可以瞭解一下 Lattice 的 iCE40 系列的 16-ball  ...

单纯做这个处理肯定是功耗小很多了,如果算上以前的方案fpga可是得加散热器的了:(
不过我们一点不熟悉ice40,那个的确应该是目前最小的了,你熟悉且有兴趣的话顺手有偿帮我移植过来搞定?我把详细说明写好发你,私下联系你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弄明白了,你是想插入后尽快完成任务。。。

对,插入后弄太久了,我要速战速决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M0做无感FOC和简单的FOC伺服,感觉也还可以。

无感的要求是不那么高,汇川的主力变频MD500,DSP主频才60M。民用的话尤其是白电,对成本就很敏感了。不过工业伺服的话也主要看应用,印刷、贴标、多线切割这些行业上用的伺服要求都很高,编码器都是17位起了,这种伺服对CPU性能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无感的要求是不那么高,汇川的主力变频MD500,DSP主频才60M。民用的话尤其是白电,对成本就很敏感了。不 ...

有道理,我现在认为做伺服还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比做无感FOC强些。

有机会向你多请教。

网友:
点灯,点尽量多的灯,加了一大堆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我现在认为做伺服还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比做无感FOC强些。

有机会向你多请教。 ...

大神谦虚了,之前看你发的帖子,极简的配置做到极低的转速,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來做模擬器仿真儀表。LTDC刷圖片很吃資源的

你这个模拟器仪表 方便发个贴子吗?

网友:
小型plc,运行61131内核,没个几百M根本不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