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放一个1024x600的大图片进去,编译空间不够,怎么改设置?

楼主(2019-12-12):
想直接编译一个1024x600d的图片放到code存储的norflash.
编译会提示: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仅图片的字节数已经超过IROM1的设置size,应该如何设置?

以上猜想是以为TK499是将代码存在norflash,然后复制到SDRAM执行的
如果是和STM32一样,只是借用norflash中转烧录到芯片本身的ROM中,
那估计我的这个想法是没戏的。
只能把图片单独放入norflash,通过QSPI访问显示

网友A:
0x200000是2MB,没有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200000是2MB,没有超啊

1024*600*4 = 0x258000
里面都是4字节对齐

网友B:
降一半分辨率,然后通过插值送显示,哈哈

楼主:
还是等他们放出新版BL,支持往里面丢字库的时候,我就把图片做成bin当作字库丢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一半分辨率,然后通过插值送显示,哈哈

还不如取模成16bit,然后自己把他扩展程24bit,再送入lcd

网友C:
改KEIL的设置就行了,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如图,改大1MB空间: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出一个QSPI的例程的,建议数据直接存在SPI_FLASH中,这样无论下载还是启动都快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出一个QSPI的例程的,建议数据直接存在SPI_FLASH中,这样无论下载还是启动都快一点点 ...

看到那个QSPI例程了,如何把数据写入到SPI_flash中去,现在只能丢bin进去就认为是烧录程序了
而且好像只有一个qspi口
难道另外接一个spi口的norflash?

期待能将字库文件写入qpi flash的B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KEIL的设置就行了,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如图,改大1MB空间:

TK499片内FLASH有多大,改这么大编译是没有问题,能烧录到片内去吗
TK499应该不是复制到sdram执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K499片内FLASH有多大,改这么大编译是没有问题,能烧录到片内去吗
TK499应该不是复制到sdram执行的吧?

它没有片内flash吧,就是外部flash拷贝到SDRAM去运行的,所以应该是够的。
话说你这图片太大了,不如压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