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 MARK点要不要勾选锡膏层

楼主(2019-12-12):
     以前都是直接发PCB文件做板,直接放个焊盘,现在打算做得正规点,出Gerber文件,在做钢网的时候有点不解了,给锡膏层、阻焊层、板框层,但是锡膏层上有MARK点,会不会也上锡呢?
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直接放焊盘,是默认勾选了锡膏和阻焊两层的。

网友:
不用勾,这个是光学识别用的。
勾上就会抹上锡膏,对光学有一点点影响,但也问题不大。

网友:
要勾选。不然检测不了

楼主:
明白,多谢楼上几位大佬!

网友A:
实际上你选不选都没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选不选都没影响的。

如果你把 Gerber 发给钢网厂,可能有就机会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 Gerber 发给钢网厂,可能有就机会做错。

如果你只发paste层给钢网厂,那是有可能做错的。 把layout层一起发过去,是个钢网厂就知道这里是mark点。

网友:
肯定不勾选,楼上说勾不勾都ok的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我觉得不能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多谢楼上几位大佬!

没勾选,那个MARK点上是板厂喷锡处理,成为一个干的MARK点.不会被刷上锡浆

勾选后,那个MARK点会被刷上锡浆,是个软的MARK点,过程中若被磨擦到,MARK点有变形的可能,影响MARK精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勾选,那个MARK点上是板厂喷锡处理,成为一个干的MARK点.不会被刷上锡浆

勾选后,那个MARK点会被刷上锡浆 ...

嗯,现在就不勾选,做了一批板子

网友(2020-02-03):
关键是做钢网的时候说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