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CMOS 0.5~1米通信用什么抗干扰方案?

楼主(2019-12-12):
ARM的普通IO口,3.3V供电,设置成开路输出。接收端是CMOS输入(74HC165),接收端5V供电,加了10K上拉。现场调试发现,无论速度快还是慢接收端被干扰导致没有正确的数据移位出来。在接收端时钟线加100P的电容后有大大改善。那么完美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怎样?保证最大的通信速度和稳定的效果情况下,电容应该选用多大的值?要不要串联一个电阻?电阻值多大为宜?请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网友分享一下心得。

楼主:
把74HC165换成74LS165会不会好点?

网友A:
3.3V供电,加10K上拉?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先用2k试试看吧,再不行用1K试试看

网友B:
减少上拉电阻至1kΩ;以及在接收端加下拉电阻10kΩ并且并联电容;

网友C:
用AM26LS31和AM26LS32,工业环境下良好,伺服电机驱动都用这个,也有不是LS的,略有区别看pdf即可

哦3.3V的话,应该用AM26LV31/AM26LV32,这个是3.3的

网友D:
用一线通讯,抗干扰也好

网友E:
转成差分方式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加10K上拉?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先用2k试试看吧,再不行用1K试试看 ...

单片机设置了集电极开路应该不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成差分方式好点

变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线通讯,抗干扰也好

扩展板不想用单片机

网友:
我之前做冰箱用的TTL电平,主板到显板估计快2米了,串口TTL通信没有问题,当然速率不快,1200bps

网友:
用个74HC245长线驱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加10K上拉?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先用2k试试看吧,再不行用1K试试看 ...

刚刚试了用1K,效果还行。

网友:
参考I2C的官方文档,根据负载电容算算用多大的上拉电阻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加10K上拉?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先用2k试试看吧,再不行用1K试试看 ...

老哥可以科普下原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可以科普下原因不?

电阻越小,上拉能力越大,波形的边沿约陡峭,抗干扰能力也越好。 话说你们都不学模电/数电这些基础课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上拉电阻至1kΩ;以及在接收端加下拉电阻10kΩ并且并联电容;

10K的下拉有什么用意?当低电平时有干扰时把干扰的感应电压拉下来吗?10K有点弱吧?还不如电容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M26LS31和AM26LS32,工业环境下良好,伺服电机驱动都用这个,也有不是LS的,略有区别看pdf即可

哦3.3V ...

看资料是对管来的。能通信多少米?

网友:
TTL、串行逻辑数据别想TTL传输了,调的再好,也有被干扰的时候。
最简单就是打包串口传输,才能保证可靠性。

网友:
曾经试过STM32F1串口跟STM32F1 1.5米通信,没出过通信异常

网友G:
长距离通信尽量不要用开路输出

网友H:
转成差分信号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成差分信号不香吗

AM26LS31A****那边,有两个价。一个是7元多,一个是1元多。不知道成本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距离通信尽量不要用开路输出

什么原因,开路是发送端,不是接收端

网友:
还是转485靠谱

网友:
我现在一个spi,5v,用hc245驱动,线大概1米长,时钟速率7.37 ,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开路是发送端,不是接收端

发送端内阻越大,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资料是对管来的。能通信多少米?

是成对的,我一般用于1M或500k,在5米以内使用,可以与变频器友好相处,非常稳定。理论上可以很长,但没试过极限。
这个实际上就是422或485,但不限制传输的内容,传开关量也好,传SPI也可以。
具体性能就参考422和485吧,与线缆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送端内阻越大,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弱

在接收端有1K上拉,发送端也要加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AM26LS31A****那边,有两个价。一个是7元多,一个是1元多。不知道成本怎样。 ...

差分信号用422嘛

网友I:
设置成推挽输出不好么?
另外你这个通信是两块板卡之间的么?是的话用屏蔽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置成推挽输出不好么?
另外你这个通信是两块板卡之间的么?是的话用屏蔽双绞线 ...

不是差分双绞线有用吗?与地线双绞?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的下拉有什么用意?当低电平时有干扰时把干扰的感应电压拉下来吗?10K有点弱吧?还不如电容的效果好? ...

这个下拉电阻也是根据应用调节的,总得来说就是平衡-抗干扰能力和功耗。
还有一般接口的输入端,需要下拉或者上拉,避免浮空。

网友:
这是线缆不同的接地、屏蔽和双绞组合配置的屏蔽能力。

图的出处:https://wenku.baidu.com/view/527a4bf428ea81c759f5782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送端内阻越大,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弱

接收端也是,输入电阻越大,越容易被干扰。

总的来说,任意一个端口,输入电阻越大,越容易被干扰。
                输入电阻越小,越难被干扰,同时也不容易被驱动,需要一定的功率才能驱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差分双绞线有用吗?与地线双绞?

对,和地线双绞
不用双绞线的话用同轴电缆也可以

网友:
还要看你旁边有什么设备,如果有变频器之类的,怎么防护都没有用。

网友:
接个转差分的芯片就好了AM26LS31 AM26LS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