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有意思的端子型号名称

楼主(2019-12-12):
淘了一块废板子,主要因为上面的端子比较特别,看起来很精密,板子应该汽车上用的,求端子名称

正面

背面,是穿孔焊盘焊上去的

正面细节,分成两层,还有金属细线

背面细节

有税了解型号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调常用的香蕉头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常用的香蕉头插座?

有点像香蕉头,但比较矮只有4mm左右,外径只有2.1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像香蕉头,但比较矮只有4mm左右,外径只有2.1mm

https://clljq.taobao.com/categor ... B%C9%CF%B5%C1%D0#bd
这个淘宝店的东西估计跟你那个差不多,用过他们1.5mm的做板间电源连接,觉得太贵,后来又改了方案不用连接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clljq.taobao.com/category-375880807.htm?spm=a1z10.5-c.w4010-1996003381.8.51d14aa6bhif78&se ...

跟我想找的端子已经很接近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