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充电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哪个牌子比较物美价廉?

楼主(2019-12-12):
听说有个罗马士,性价比高,但是网上骂声一片,不断有bao 炸弹新闻出来,这充电宝也太吓人了  可是为啥它还没倒闭呢
小米充电宝有段时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最近1、2年暴涨了

看到一个叫品胜的牌子,智能手机刚出的时候,好像挺有名,用过它家几个替代电池,比原装电池差点,凑合能用。
今天看了下价格好像好可以,但是这伙靠谱么?大家觉得这个牌子怎样?

你们手上现在有几个充电宝呢,都是什么牌子的,觉得哪个比较好用呢
我目前手上3个小米,1个台电,小米用着不错,但是现在涨价了
台电一直丢在角落没怎么用(它家优盘买了几个,经常丢数据了,估计充电宝也是个辣鸡

网友A:
你这买充电宝也太纠结了,一买就是两个月,还没下定主意吗?

京东上挑个支持快充快放的,有品牌的,长相自己喜欢的,直接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买充电宝也太纠结了,一买就是两个月,还没下定主意吗?

京东上挑个支持快充快放的,有品 ...

最近添了个平板,需要买个大点的充电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添了个平板,需要买个大点的充电宝了

不怕大的话,紫米10号考虑一下,笔记本都能充。

网友:
我觉得:充电宝这个东西,稍等有点品牌都可以买吧?
楼主怕不好,直接用小米的吧。

网友B:
感觉品牌货应该问题都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品牌货应该问题都不大吧

罗马士也是个品牌吧?但是这货完全是个辣鸡
想不明白的是,奶东自营为啥有这货

网友C:
紫米,京造都可以入手.另外,切记不要无人看守充电,尤其是聚合物电池的.

网友: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 ... rdowns/chongdianbao
常见的充电宝应该都有拆。别被文字描述骗了,自己看用料,自己看方案,觉得合适就买呗。

懒得看可以直接买紫米10号Pro,我在用,挺好(除了贵)。

网友:
羽博的,偶尔用,没掉链子。

网友:
乐视的,60几块,标准qc2.0快充

网友D:
罗马仕不敢买,一堆山寨品牌和罗马仕同一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马仕不敢买,一堆山寨品牌和罗马仕同一个模具。

品胜的是不是比罗马仕靠谱?

网友:
紫米10号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米,京造都可以入手.另外,切记不要无人看守充电,尤其是聚合物电池的.

聚合物有这么危险么,我有好几个手机常年无人看守充电的

网友E:
我就在用台电和罗马仕的,而且都是1000mAh的,感觉还行啊!
羽博、品胜以前用过,可能早期的方案不好,小电流不供电,后来就淘汰了这两个品牌。

今天又买了个5000mAh的罗马仕,不为别的,就是小巧、好带,应急用用(29元,付款再减5元,淘宝七千猫啥的店铺)。
大容量的重,也没必要。
平时在厂里或者家里,随处是插座,基本不会使用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在用台电和罗马仕的,而且都是1000mAh的,感觉还行啊!
羽博、品胜以前用过,可能早期的方案不好,小电 ...

网上罗马仕说的很吓人,你这都敢用
难道你家没有书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聚合物有这么危险么,我有好几个手机常年无人看守充电的

手机原配的一般比较可靠,现在也没有山寨机了。充电宝还有大量山寨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原配的一般比较可靠,现在也没有山寨机了。充电宝还有大量山寨货呢。 ...

为什么16楼敢用za 旦宝呢,感觉是个勇士啊
现在主流充电宝除了雷布斯家的,还有哪些别的充电宝比较好呢?

网友:
aigo,飞毛腿,貌似都还阔以啊。

网友:
台电的用了三年杠杠的,竟然容量衰减很小。我在等它退休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罗马仕说的很吓人,你这都敢用
难道你家没有书房么  ...

你想多了!亏你还是电工呢!
罗马仕好歹也是个老品牌,市场占有率毕竟那么高!
手机嘣嘣的也不少,还不是照样有人买!

如果你是移动电源的设计者,常规的技术参数方面你要考虑哪些?电池容量?充电时间?放电电流?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看,是不是希望容量越大越好,给移动电源充电的时间越短越好,放电(给外围设备充电)越大越好?

不要贪婪的去追求最佳,取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参数来选择就行了!
移动电源,是应急用的,而不要当作常规配置来使用,所以,即使是两三千毫安也足够应急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没必要买大容量的。那么,充放电方案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只要不是山寨的没边,任何品牌的都不会有问题。
两三万毫安的,我从来不考虑!因为要想可靠,除了保护要做的好之外,小电流充电势必导致时间长,这是用户没法接受的,毕竟普通消费者不专业,所以大容量的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我只考虑一万毫安及以内的。

大容量的,我还是推荐你小米、紫米,他们做的确实可以。而且铝合金外壳在散热方面也有优势,即使极端状态下嘣嘣,好歹还能保护一些!(个人观点)

网友F:
品胜的用了6年了还在服役,没有快充有点慢

网友:
9月份的时候买了个京造10000mAH的,才50块钱,价格便宜量又足,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胜的用了6年了还在服役,没有快充有点慢

你这充电宝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状态

网友:
机场安检对充电宝是不是有品牌要求的?自已组装的能不能过安检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奶东家的这个,https://u.jd.com/hQSHbR
移动电源这种危险的东西果断选大品牌啊,什么品胜,罗马仕都不够大。
大品牌的好处是。万一炸了去网上骂的时候关注度也高一点

网友H:
我怀疑罗马仕的充电宝会低电锁死,遇到过两次了,用完电后没及时充,过个把月再也充不进,拆解下来,电芯有3.6v左右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怀疑罗马仕的充电宝会低电锁死,遇到过两次了,用完电后没及时充,过个把月再也充不进,拆解下来,电芯有 ...

最后救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奶东家的这个,https://u.jd.com/hQSHbR
移动电源这种危险的东西果断选大品牌啊,什么品胜,罗马 ...

真za了,你确定还能说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奶东家的这个,https://u.jd.com/hQSHbR
移动电源这种危险的东西果断选大品牌啊,什么品胜,罗马 ...

小米充电宝现在怎么只搞聚合物了,18650的电芯都见不着了:(

网友:
我有6,7个,有小米的,REAMX的,有几个20000MAH以上的,放在家里感觉有些危险,不过一般有品牌的问题应该都不大,闲杂保护都做的比较成熟了

网友:
看过别人的拆解,所以只买小米和羽博。

网友I:
我在(什么宝)购买一个才¥29元(有三种价钱29、39、49元,因充电时间不同才价格不同),都非常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什么宝)购买一个才¥29元(有三种价钱29、39、49元,因充电时间不同才价格不同),都非常好用了。 ...

你买的是杂牌吧

网友J:
推荐小米或紫米的移动电源。

我自己的移动电源平时很少用,有时候出去玩时才用,平均一个月用一次。每次都是满电储存,后来发现电池鼓包了。
现在我每次都只留两格电,使用时临时充满。

小米新出的越来越便宜,老款比新款贵,后来仔细对比发现,容量都是1AH,效率不一样,老款贵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荐小米或紫米的移动电源。

我自己的移动电源平时很少用,有时候出去玩时才用,平均一个月用一次。每次都 ...

使用时临时充满,这需要充电宝支持快充吧,但是老充电宝,好像不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荐小米或紫米的移动电源。

我自己的移动电源平时很少用,有时候出去玩时才用,平均一个月用一次。每次都 ...

容量都是1AH,效率不一样?
哪里看效率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时临时充满,这需要充电宝支持快充吧,但是老充电宝,好像不支持快充  ...

新的移动电源都支持双向快充,现在手机电池容量大,耗电也快,不支持快充基本不适合手机用。

网友K:
用三星,LG的18650电芯的都比较好
其他的就看支持的协议多寡吧
充电头的网站我看楼上有人推荐了
那人确实专门测评这些.

网友:
我买的倍思特还不错,好像是3、4十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救活了么

换新了,没时间折腾

网友:
现在用的是okzu 那款带Lighting充电口的,还支持type-c PD 双向快充,对于水果机来说挺方便的,只需带一根线

网友:
加点钱Anker,买支持PD的,未来几年用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三星,LG的18650电芯的都比较好
其他的就看支持的协议多寡吧
充电头的网站我看楼上有人推荐了

山寨的不说协议,防护都做不好吧

怎么知道充电宝用的什么电芯呢,好像厂商都不说自己用什么电芯的

网友L:
罗马仕我用过几个,都不错的,网上有些东西,要辩证的看一些,不能全信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容量都是1AH,效率不一样?
哪里看效率参数的

不好意思,我上边写错了,写成了1AH,其实是10Ah。

效率好像只有说明书上有,现在在卖的129的那款是80%,之前出的149那款好像上90%了。

网友M:
也有山寨罗马仕的,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的不说协议,防护都做不好吧

怎么知道充电宝用的什么电芯呢,好像厂商都不说自己用什么电 ...

如果是用3颗电芯就能实现10000mAh的话,只会是松下和LG的电芯
3350~3400mAh的18650电芯全世界没几家能制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我上边写错了,写成了1AH,其实是10Ah。

效率好像只有说明书上有,现在在卖的129的那款是80% ...

149的是18650电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我上边写错了,写成了1AH,其实是10Ah。

效率好像只有说明书上有,现在在卖的129的那款是80% ...

用长一点的充电线,加上线损,效率更低了吧?
但是短的充电线一点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有山寨罗马仕的,小心。

罗马仕差不多就是山寨吧,山寨罗马仕不成山寨的平方了么
有坛友用过这种恐不级充电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罗马仕我用过几个,都不错的,网上有些东西,要辩证的看一些,不能全信

罗马仕还是你的主力么
你的罗马仕电量多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149的是18650电芯么?

也是聚合物电池  用18650的体积比较大,厚

网友N:
如果放置地方比较安全,杂牌也可以试试,如果环境杂乱,防止引起火灾之类的还是买大品牌正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是聚合物电池  用18650的体积比较大,厚

为什么小米现在好像不出18650电芯充电宝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放置地方比较安全,杂牌也可以试试,如果环境杂乱,防止引起火灾之类的还是买大品牌正品比较好 ...

杂牌最主要的问题通常在电芯,还是充电电路呢?

网友:
我也用过3~5个杂牌,不是什么大品牌,用下来容量有点虚标,大概8~9成,用下来也还好,1Wmah的大概不到30块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罗马仕还是你的主力么
你的罗马仕电量多大的

1万的,13.14年那会买的吧,现在还在服役,我一般出差的时候带着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万的,13.14年那会买的吧,现在还在服役,我一般出差的时候带着

6年了,还在用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6年了,还在用么

嗯呢,还在服役, ,我这个不是天天用那种,就出差在外面的时候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呢,还在服役, ,我这个不是天天用那种,就出差在外面的时候用用 ...

你一年用的次数不超过20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