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天线的增益问题

楼主(2019-12-12):
对于普通棒状全向天线,增益和什么有关呢?    还是全向天线增益越高,说明方向性越强?已经不再是全向天线了?    也就是全向天线只能通过增强方向性来提高增益?

评价一个全向天线是否好的标准是什么? 是增益吗?或者辐射效率?

射频菜鸟,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请大神解答下疑问

1、我发的两张天线的拆解图,根据他们的做法,能看出他们的参数区别吗?
那个弹簧接的是屏蔽层,天线部分只是一根导线 ,频率都是470MHz的

2、我看有的玻璃钢天线做的很长,那样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请大神解答下疑问

1、我发的两张天线的拆解图,根据他们的做法,能看出他们的参数区别吗?
2、我看有的玻璃钢天线做的很长,那样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朋友,你玩过手电筒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粗浅的理解,光与电磁都是能量,发出的能量一样的前提下,怎样把这些能量集中到你需要的方向?

手电筒可以用反光碗或者透镜,电磁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天线形式,目的一样,实现方法不同(实际上Ghz的频率已经在使用的类似反光碗的结构了)。

全向天线一般指的是大地水平面方向上的全向,理想的全向天线应该是点源天线,这个一般仿真的时候用,实际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想天线。

全向天线是否好的标准,取决于您定义的好是什么。一般通常认为能够有效地进行换能(把天线看作一个换能器)保证链路通信稳定,就很好。

Note:推荐参考书《天线手册》人民邮电出版社。

以上粗浅理解,仅作参考。希望能抛砖引玉,等真正的射频大佬给你答疑解惑。

网友:
补充:全向天线增益越高,说明方向性越强?已经不再是全向天线了?    也就是全向天线只能通过增强方向性来提高增益?

您的理解是对的,想象一下,把一个圆球压成饼状,水平面方向的增益是不是就好过球状?实际上只是将无用方向上的能量集中到有效方向。
这时候天线已经不是真正的全向了,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的通讯对象不在天上的话,只要保证地面平面各个方向都有增益就好了。

网友:
水平全向,垂直xx度,实际中常用的全向天线是这样的,也可以通过各种组合拼凑成接近理想的全向天线,但是就不是单一天线了,

楼主:
并且我看到有些玻璃钢天线整的很长大约快2米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定向性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且我看到有些玻璃钢天线整的很长大约快2米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定向性更好? ...

天线的增益和天线的方向性成正相关。比如一个点源天线的辐射图就是一个标准的球形,一般用来做基准参考,增益为0;对球形进行压缩,有有了方向性,此时的增益就开始增大,压缩的越厉害增益越大,方向性就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增益和天线的方向性成正相关。比如一个点源天线的辐射图就是一个标准的球形,一般用来做基准参考, ...

嗯嗯   谢谢  这个明白了
再请教下
1、我发的两张天线的拆解图,根据他们的做法,能看出他们的参数区别吗?
2、我看有的玻璃钢天线做的很长,那样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这个明白了
再请教下
1、我发的两张天线的拆解图,根据他们的做法,能看出他们的参数区别吗 ...

天线长度基本是1/4波长,这两个都是单极子天线,螺旋天线是单极子变形,螺旋天线可以做的短一些,但是效率也会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长度基本是1/4波长,这两个都是单极子天线,螺旋天线是单极子变形,螺旋天线可以做的短一些,但是效 ...

这个螺旋天线稍有不同,螺旋部分是连接屏蔽层的,真正的天线只是一根导线

另外请教玻璃钢天线做那么长有什么好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螺旋天线稍有不同,螺旋部分是连接屏蔽层的,真正的天线只是一根导线

另外请教玻璃钢天线做那么长有 ...

1/4波长你算算多长,你再量量玻璃钢长度

网友:
玻璃钢天线做那么长有什么好处: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将能量波瓣压缩到水平面(水平方向的增益);
长是因为天线单元阵子结构需要叠加,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
你的那天线怎么说呢,都很差你能接受不?能不衰减就是好事了,增益和基本振子相比就不要有啥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