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无办法知道手机摄像头模组的线序?

楼主(2019-12-12):
如图所示,买到了一款摄像头模组,想知道接头的线序。
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通常的查阅方式,知道自己手里某款模组的线序

网友A:
拆芯片测量脚位吧,要不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测量脚位吧,要不找厂家

拆过 不过封装跟普通的SONY的摄像头sensor不一样,普通的是BGA封装的,这货封装压根不是BGA,根本就对应不上。

网友B:
答案是不可能,线序都是按要求定制的

网友C:
去维修论坛 看看是否能找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维修论坛 看看是否能找到图纸。

能否推荐个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不可能,线序都是按要求定制的

这个是谷歌的nexus 5上用的,后视主摄像头,会不会开放程度高一点?

网友D:
手机摄像头不应该都是mipi的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摄像头不应该都是mipi的接口吗?

摄像头接口都是同时支持MIPI和并口的。楼主找到对应型号就可找出对应的引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不可能,线序都是按要求定制的

不过大家一般还是以芯片手册的线序为准了。不过分镜像和非镜像两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 不过封装跟普通的SONY的摄像头sensor不一样,普通的是BGA封装的,这货封装压根不是BGA,根本 ...

看一下,cmos是哪个厂家的找代理问一下看看

网友E:
这个看样子是有自动对焦的功能的,应该是MIPI接口。
我手上有这样的模组,需要的话可以送你,IMX214,当然是有线序的

网友:
这东西全部是定制的,除非模组厂提供资料,不然不可能知道定义。sensor厂也是不知道的,要么自己量,要么找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样子是有自动对焦的功能的,应该是MIPI接口。
我手上有这样的模组,需要的话可以送你,IMX214,当然是 ...

很感谢!只不过IMX214尺寸是1/3的,有点小了。如果您有尺寸再大些的SONY一体化模组,可以从您那里购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