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电源怎么样,有买过的给个中肯的评价

楼主(2019-12-12):
数码之家看到他们的广告,感觉还挺漂亮,不知道性能咋样,转几张拆机图过来分析分析

看结构是非同步整流buck,但是里面有些东西挺复杂还是看不明白,pwm控制器是TL594,主控芯片是STM32,其他很多小部分看不懂,原贴作者评价不错。
但是谁买过进行过详尽参数测试,比如效率纹波这些参数。现在淘宝上这种开关类型的电源模块都不少,谁都买回去测试过,今天便宜大家快回复,如果值得入手撸一个玩玩

原贴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95

网友:
还得自己找外壳。。。。。还是买个成品吧,二手也行,省事

网友:
EEVBLOG有测评
不知道测评视频有没有人搬运到B站

网友:
而且这一台电源并不是220VAC输入的
实际上这是一台DC-DC

楼主:
外壳不是有卖吗,主要是输出精度 温漂  效率什么的 网上这种还不少 一搜就有
那个大黑粗范围挺大,但是显示太low
后面这个挺便宜

网友:
有测评,爬过去看一下吧。

网友:
这货我关注过,个人工作室级别出品的东西,这只是个表头,配全了没什么性价比,体积不够小巧,还是个开关型的。目前正在以下几款里选,都是1.4K价位,3路输出,也都算是大品牌了。

楼主:
固伟的公司有台 没事就爱烧保险玩,后来直接加了一个保险丝座,输出为0的时候 ,打开壳子换个保险丝。习惯了

网友:
买个爱德克斯拉倒,没钱整个二手的,至少质量有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伟的公司有台 没事就爱烧保险玩,后来直接加了一个保险丝座,输出为0的时候 ,打开壳子换个保险丝。习惯 ...

固纬以前的东西做得傻大笨重不好看,这款好看多了,但是目前没有评测。

楼主:
艾德克斯 的东西就不说了 公司有个这个IT8511 负载 10ma的小电流恒流飘到姥姥家去了,就这种精度的产品大厂就算了。相比之下固伟虽然爱烧保险但是人家精度好啊,五位电源比万用表都差不了几个字,当然是我后来校准过,人家温漂啥的都没事,艾德克斯就别提了,已经让采购不要买了,你个负载你赶不上人家电源的参数也是醉了 。如果有同型号的电源的可以自己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纬以前的东西做得傻大笨重不好看,这款好看多了,但是目前没有评测。 ...

公司配的是高端一点的版本 淘宝2k多 五位 三路 30V3A GPD3303S 线性的 总体来说中规中矩吧,唯一就是太贵,砍一半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配的是高端一点的版本 淘宝2k多 五位 三路 30V3A GPD3303S 线性的 总体来说中规中矩吧,唯一就是太贵 ...

啊,求拆解。IT拆解内部做工从视觉是不如大华1766那款,现在网上找不到固纬这款的拆机图。我联系到了本地一供应商,固纬3路那款是目前这三款能买到的价格最低的,好的话考虑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配的是高端一点的版本 淘宝2k多 五位 三路 30V3A GPD3303S 线性的 总体来说中规中矩吧,唯一就是太贵 ...

别的论坛找到了,貌似也是又大又重。

楼主:
如图框里面的保险丝非常容易挂,如果你的输出一直为0,换他准没错,别返厂修了一次要半个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艾德克斯 的东西就不说了 公司有个这个IT8511 负载 10ma的小电流恒流飘到姥姥家去了,就这种精度的产品大厂 ...

原理图,BOM都有了,而且是官方的,
这是国际惯例吗?
不怕别人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BOM都有了,而且是官方的,
这是国际惯例吗?
不怕别人山寨?

安捷伦早期的仪表很多都开发原理图,现在好像不敢了。

网友:
原来只有单路没有负压,这么看性价比不高

网友:
1766a 弄了臺.還行.響應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