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谁使用过 LTC4162 这个芯片没有啊 ?

楼主(2019-12-12):
请教下,有谁使用过 LTC4162 这个芯片没有啊 ?

目前貌似不能够充电 ?

网友A:
别人用没用过,和你能不能充电没关系。
先总结一下现象描述和你的分析,现来提问。
这种提问方式,我首先想到的是LZ确定芯片焊好了?

网友B:
样品哪里买的?建议联系就近的ADI代理的FAE,协助做个初步诊断。
https://www.myoschain.com/blog/137715450581614592
https://www.analog.com/cn/analog ... -any-chemistr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品哪里买的?建议联系就近的ADI代理的FAE,协助做个初步诊断。
https://www.myoschain.com/blog/13771545 ...

你好,样品在 digikey 上买的,

目前也没有找到 附近的 fae 的啊

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麻烦帮忙看看

我们之前买的 芯片型号:

// *****************************************************************************************************************************************************************************************
// *****************************************************************************************************************************************************************************************

而我们实际使用的电池是跟手机一样的锂电池,那么应该选择

这个带 L 后缀才对吧,是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人用没用过,和你能不能充电没关系。
先总结一下现象描述和你的分析,现来提问。
这种提问方式,我首先想 ...

楼主要的答案可能是 “用过”“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答案可能是 “用过”“能充电”

现在终于可以充电了,但是貌似充电电流 最高也就只能到 2a 左右,也没有到传说中的 3.2A ???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参数都是按照 官方的板子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