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卡的电子钱包功能怎么做安全可靠

楼主(2019-12-12):
将M1卡的一个扇区作为电子钱包数据存储,电子钱包格式如图,需要怎么做安全可靠点,怎么根据电子钱包格式来判断钱包数据出错,钱包数据出错后怎么补救?现在想到的就是不同块多备份钱包数据。

网友A:
呵呵,难得碰到个还在玩M1卡的兄弟,这玩意,不要玩啦,上CPU卡吧,M1被人玩坏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难得碰到个还在玩M1卡的兄弟,这玩意,不要玩啦,上CPU卡吧,M1被人玩坏很多年了 ...

这个我也不管了,都是遗留下来的东西,只是想怎么完善它

网友A:
M1被复制破解烂了,怎么做都不安全啦,不要玩啦,你看看现在银行都用CPU卡了。因为破解M1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
M1卡玩得最厉害就是电梯了,滚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被复制破解烂了,怎么做都不安全啦,不要玩啦,你看看现在银行都用CPU卡了。因为破解M1的成本实在是太低 ...

我现在就不要求防止被破解,只是保证结算不要出错,钱包数据不要乱掉

网友B:
之前设备上有刷卡减值之后 直接变零的

网友C:
把数据存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设备上有刷卡减值之后 直接变零的

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现在就怕出现这种数据出错该如何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数据存到服务器

不联网的

网友D:
直接两张完全一样的数据你怎样搞。不联网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两张完全一样的数据你怎样搞。不联网没救

如果是联网的,卡被复制了,复制的卡就不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联网的,卡被复制了,复制的卡就不能用吗

后台核对交易数据不一样的封卡报警,一样的卡设备怎么知道那张复制的

网友:
留两字节来做CRC16

网友:
已经0202年了,m1早就只能当做id卡场景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台核对交易数据不一样的封卡报警,一样的卡设备怎么知道那张复制的  ...

“后台核对交易数据不一样的封卡报警“,核对交易数据什么意思,是后台与卡的交易数据进行核对吗,如果联网了,交易数据不都是存放在后台了吗,卡本身还存放交易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台核对交易数据不一样的封卡报警“,核对交易数据什么意思,是后台与卡的交易数据进行核对吗,如果联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39&pid=9055978

上面有大致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