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5V电路防反接与防倒灌如何设计

楼主(2019-12-12):
最近设计一个调试器,需要防止反接和防止倒灌。
本人硬件不是太好,网卡搜索的:PMOS防止反接电路,本来是准备:防止反接和单向输出的,结果是可以防止反接,但是如果外部有电压,也可以反向给调试器供电。(不像三极管导通是单向的,这个是双向的。)
也就是:万一外部电压较高,也会倒灌烧坏里面的芯片。
问题是:防止倒灌(单向供电)
1:使用稳压二极管可靠吗?像3.3V使用什么规格的?使用3V3还是3V6的,因为据说,稳压管会存在误差。另外,设计中,需要加电阻串联,使用多大的合适?
2:使用二极管存在压降,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3:有没有其它的可以单向供电的方案,要求尽量的简单。

注:下图设计中,我没有加那个,稳压二极管。这个是网卡搜索的参考图

网友A:
负载不大的一个ss24搞定。肖特基空载或轻载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大的一个ss24搞定。肖特基空载或轻载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负载动态的,这个调试器可以输出电压给目标使用。

网友:
没加二极管,G极接地,PMOS一直处于打开状态,没任何放倒灌作用,这个图本身作用是防反接!

网友:
搜索论坛,有很多有价值的帖子啊,想简单就二极管,要选肖特的管子,压降小。

网友:
把MOS管换成三极管,有超低饱和电压的三极管,Vce饱和电压在50mV以内,有的型号能低至20mV

网友B:
防反接和防倒灌可以用理想二极管。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搭建、可以用MOS管、可以用三极管、可以用理想二极管控制器+MOS管,如LM74700,可以用集成MOS的理想二极管,比如LTC4415、MAX40203。发几个分立器件搭建的理想二极管供参考。

网友(2021-07-11):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和防倒灌可以用理想二极管。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搭建、可以用MOS管、可以用三极管、可以用理想二极管控 ...

不错的理想2极管

网友:
单独加一路DC/DC给目标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