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键开关机电路,关不死,一直有电,可以开

楼主(2019-12-12):
请教单键开关机电路,关不死,一直有电,可以开。想来想去不清楚什么原因,以前用待机的方式挺好的,现在想改一下,用这个,也是坛内找的类似的,没想到根本不成功。XMM1为电源输出,XMM2为单片机I/O开关机输出,当按下S1时开或关。XMM1后面接有稳压电路。XMM3为S1检测电路。

网友A:
前两天刚有一个大神分享了一个这样的电路,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有一个大神分享了一个这样的电路,你可以搜一下

谢谢,都看过了,和这个没什么区别,但这个是高压电路,很可能是倒灌了。

网友B:
你后面电路是不是有硬件复位电路,有的去掉试下,软件里死循环一直执行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面电路是不是有硬件复位电路,有的去掉试下,软件里死循环一直执行关机。 ...

好的,我看 一下,谢谢。

网友C:
Q2是谁控制的?单片机?

网友:
R3阻值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是谁控制的?单片机?

单片机。

楼主:
这个不影响,能开机就说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