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低容量,高能量密度,但是能短时大电流的一次性电池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2019-12-12):
因为一次性使用场景,但是可能有较长的存储时间,比如2年,然后使用时间5秒钟即可,具体为容量100mA*5秒即可,瞬时(1/100秒)放电能到1A以上,压降不大于1/10,持续5秒,单体电池电压3-8V均可。至于体积还未知,至少应该不能大于火柴盒

网友:
淘宝都是虚标的

网友A:
很适合导弹上用

网友:
用电子烟里的7号锂电池

网友:
锂锰电池应该可以的, 数码相机还没普及的年代,好的相机就是锂锰电池的,可以支持大电流放电,火柴盒尺寸应该能做几千mah的容量。

网友:
比如这个,你哪些要求都是小儿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
像极了遥控点火装置

网友:
国产的建议你用亿纬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c6b&abbucket=5

网友:
锂亚电池配它的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适合导弹上用

导弹热电池

网友:
我和4楼想的一样,哈哈。

网友:
早期用过一种日本的锂电池,一次性的不能充电,5#电池,容量大概在1100mah左右,在用电量很小的情况下,用十年都没有问题。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B:
用自放电率低的大容量电池,再配多一些电容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自放电率低的大容量电池,再配多一些电容不就可以了

电容不都有漏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都有漏电流吗?

漏的多少不同,如果比电池自放电率还低很多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漏的多少不同,如果比电池自放电率还低很多不就可以了

见过一种产品里设计的是,平时法拉电容断开,需要的时候给电容充电,然后再动作。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
我想到 surefire 手電的一次性電池。

网友:
这描述,导弹热电池就是这样的

楼主:
还是热心人多 感谢各位!

确实是准备做一款蛋载组件,只是电池不是熟悉的东西,特来请教下各位,现在大概是心里有谱了,后面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体积、温度等进行具体的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一种产品里设计的是,平时法拉电容断开,需要的时候给电容充电,然后再动作。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

法拉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大吗?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锂亚电池有钝化效应的。长时间不用电池内阻变大,有K级别。需要定时用mA电流激活或用之前放电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