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vscode打开、编辑、编译iar工程,不能调试。

楼主(2019-12-12):
1、我是参考这个帖子搞的,https://blog.csdn.net/zh690908189/article/details/86706587
2、我录了操作的简单视频、见附件。
3、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楼主:
一楼穿着裤衩啃羊腿,广告位出租。

网友:
IAR现在经常崩溃,正想更换,谢谢分享

网友A:
mdk也能用该方法不?

网友B:
搭车请教楼主:
我使用IAR for msp430 作为编译器和调试器,使用VS2017作为代码编辑器。
问题是VS真的是太大了,打开和加载一个文件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想使用VS Code作为代码编辑器。
我尝试过安装VS Code(仅作为编辑器即可),但是出现很多路径问题,导致很多变量和函数定义不能跳转,因此我最终放弃了。
楼主有这方面(解决文件路径问题)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也能用该方法不?

MDK我没搞过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楼主:
我使用IAR for msp430 作为编译器和调试器,使用VS2017作为代码编辑器。
问题是VS真的是太 ...

你按我发的那个链接的帖子里面的办法,vscode里面装一些插件,他能自动识别路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按我发的那个链接的帖子里面的办法,vscode里面装一些插件,他能自动识别路劲的。 ...

可不可以发个配置好stm32的demo

网友D:
SI  软件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发个配置好stm32的demo

附件里面有个iar.json,只要你这个配置对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  软件不好用吗

我不喜欢si里面花花绿绿的感觉。。。,si导入配置比vs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准备试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OK了,很好

网友E:
请问,是不是相关工程的头文件包含等,还是需要IAR上操作的,这个只能是编辑和编译?

网友:
没有MD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不是相关工程的头文件包含等,还是需要IAR上操作的,这个只能是编辑和编译? ...

你用iar建的工程,在vscode里面打开可以编辑、编译,其他的你在iar里面咋设置,就咋设置。

楼主:
MDK上我也不会,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我讨厌mdk。

网友(2020-03-13):
vscode里有.a静态库, 提示"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用vsc 加 gcc 调试 过arm, 基本功能ok。但是 看内存没有,看变量切换 10进制,16进制啥都不行,感觉不是很方便。虽然代码颜色,补全等功能确实比 IAR,MDK强大太多

网友:
还是需要iar生成hex文件的?

网友(2020-10-20):
我试下IAR C51行不行。

楼主(2021-09-17):
Enable the extension on your workspace settings, settings.json file inside .vscode folder:
{
    "iar.enabled":true
}

要自己手动把iar.enabled打开。

网友:
建立和关闭资料夹操作流程应该如何做? Project dir  for vc code ?

网友F:
就直接keil或是iar,已经很好用了,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直接keil或是iar,已经很好用了,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费时间?

首先,这个不浪费时间。
第二,直接keil   iar,那是浪费生命。
和vscode的强大编辑 功能相比,keil iar就是辣鸡。
第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工具带来的效率提升,是成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不浪费时间。
第二,直接keil   iar,那是浪费生命。
和vscode的强大编辑 功能相比,keil iar ...

我很疑惑,难道需要那么多的修修改改,还得需要高级的编辑器,又不是写小说?
搞有技术含量的小玩意,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敲很多代码的吧,反倒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人家老外写odrive的软件,也是用的keil,挺好的呀!
最后的关键是,用那么牛逼的编辑器,是不是赚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疑惑,难道需要那么多的修修改改,还得需要高级的编辑器,又不是写小说?
搞有技术含量的小玩意,很 ...

以前还有人在纸上绘制电路图,火箭 导弹也能上天?为啥现在大家要用ead软件,以前用分立元件模拟电路也能搞飞机,为啥现在会出现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前还有好多人用txt文本写代码,为啥现在要用ide?

用古老的工具,可以搞出来流弊的东西,并不能说明古老的工具,要比新的工具好。

我们在说新的工具的优势,并不是说哪种工具可以搞出来流弊的东西。

我用vscode 搞单片机程序,搞Linux上C程序,搞Windows Linux  上go语言程序,各种强大的插件,vscode和keil就不是一个时代的工具。

最后,能大幅度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就是最大的收获,没有什么比时间宝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还有人在纸上绘制电路图,火箭 导弹也能上天?为啥现在大家要用ead软件,以前用分立元件模拟电路也能 ...

反正赚钱就行

网友G:
这个用的就是gcc编译了,不是IAR 的编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的就是gcc编译了,不是IAR 的编译器吧。

你用gcc编译也行,用iar编译也行,不过gcc调试没有iar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