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适合哪种图片格式解码效率高?

楼主(2019-12-12):
每张图片尺寸192x64点,除开存储器读取文件数据时间以及解码数据输出到屏的时间,仅解码大约10ms够吗?不用bmp,占用存储器资源有点多了。谢谢

楼主:
单片机是STM32F407

网友:
自己使用简单压缩编码方式比较好

网友:
彩色?那就256色调色板的bmp吧,另加个lz4之类简单压缩算法就好了

网友A:
首先调色板,然后:
最简单的:RLE
复杂点:LZO、QuickLZ等。不要用LZ4,内存吃不消的

网友B:
10ms啊,用整数jpeg解码算法吧。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整图片显示 不过我都是用的单色图片 因为显示的是一些弹窗 框体 进度条之类的 偶尔有四五种颜色的 就用单色的拼接 所以图片单色取模后自己写了个压缩算法 减少了Flash的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调色板,然后:
最简单的:RLE
复杂点:LZO、QuickLZ等。不要用LZ4,内存吃不消的 ...

解压效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整图片显示 不过我都是用的单色图片 因为显示的是一些弹窗 框体 进度条之类的 偶尔有四五种颜色 ...

搞出来了记得分享,我在做彩色小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s啊,用整数jpeg解码算法吧。

有没参考代码,谢谢

网友D:
问题问得有点不好理解。如果说要输出显示,当然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屏,支持什么格式的输入。如果是并口屏,照片当然是 bmp 格式最直接啊,直接提取数据输出就好了,都不用解码。如果是MIPI DSI 接口的屏,YUV422 这类格式最方便吧。看这么小的分辨率,很有可能就是并口的屏了,文件使用 bmp 直接提出取每个点的 RGB 信息,直接输出,不用解码的。

sorry , 没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192x64 分辨率的照片,已经很小了啊,使用16位的位图,192*64 * 2B = 12288 * 2B = 24KB,这么小的照片还要压缩? 难道是要做无线数据传输,想减少传输的压力?难道是做电子价签?   图像压缩没做过,自己搞一个算法,应该还是有不小难度的,建议选择通用的压缩算法,例如 JPEG,另外 STM32H750 很便宜,带JPEG硬件编解码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必须高。现在我测试过的N多种解压算法来看,LZ4是最高的,但是解压要占用13MB内存。然后就是QuickLZ、LZO、Snappy之类了,稍慢一点点。QuickLZ和miniLZO都可以配置为解压不需要额外内存。另外,QuickLZ压缩等级越高,解压越快(但压缩会变慢很多),和一般的压缩算法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问得有点不好理解。如果说要输出显示,当然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屏,支持什么格式的输入。如果是并口屏,照 ...

用的407还能什么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407还能什么屏

sorry , 没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网友:
最好的还是BMP吧,都不用解压。不行外扩个spiflash存图片。

网友:
通用jpg吧,用其他方式比较折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必须高。现在我测试过的N多种解压算法来看,LZ4是最高的,但是解压要占用13MB内存。然后就是QuickLZ、LZO ...

LZ4没这么高占用吧,我记得都有m0上的汇编实现

找到了,就在它项目主页上,intel 8088、6502、68k...各种低资源古董片子的实现都有……
https://lz4.github.io/lz4/

arm m0:
https://community.arm.com/develo ... cortex-m0-and-later
42条指令,不需要额外解压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Z4没这么高占用吧,我记得都有m0上的汇编实现

找到了,就在它项目主页上,intel 8088、6502、68k...各 ...

或许吧。我只是基于我自己的测试,可能因为我的图片大。在PC上压缩解压,LZ4HC都能很好的满足要求。压缩后的文件放到ARM9上,有时能行有时不行,或许是我没有找到特定的移植版本?换成QuickLZ L3,文件大小会变大5%的样子,但从不出错。

解压效率的话,QuickLZ解码+显示速度是GIF的两倍,体积比GIF大10%的样子,仅解码可能在3~5倍速度吧没有测试了,JPG我就不说了比GIF慢,PNG比JPG还慢,都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或许吧。我只是基于我自己的测试,可能因为我的图片大。在PC上压缩解压,LZ4HC都能很好的满足要求。压缩后 ...

不知试过Zstandard没有呢,
之前项目中给数据库做每日dump备份,为了减少大小与io同时不让cpu满载,用过zstd效果很好(长期归档选的ppmd-h)
压缩率和zlib差不多但快得多,解压速度接近lzo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知试过Zstandard没有呢,
之前项目中给数据库做每日dump备份,为了减少大小与io同时不让cpu满载,用过z ...

没有,我还不知道这个算法呢,可以试试,我主要是关注解压速度。
从他公布的性能数据来看,Intel i9-9900K 1346 MB/s的解压速度,不知道是几核的性能。如果是单核,可以试下,虽然比LZ4还差得远。如果是多核,那就甭看了。
压缩速度我自己测试最快的是QuickLZ -L1,比LZ4要快,但解压慢很多。都不是他们标榜的自己就是最快的,可能我只测试了一方面没有完全覆盖测试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还不知道这个算法呢,可以试试,我主要是关注解压速度。
从他公布的性能数据来看,Intel i9-9900 ...

从贴吧找了张图 大概zstd速度是lz4hc一半,不过记得zstd高压缩比时解压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