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2节3.7V锂电池串联的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9-12-12):
最近在做一款手持仪表,打算用两节3.7V锂电池串联供电,这样输入电源就有7.4V了。
充电接口用的是5V的充电器,有没有一款充电管理芯片可以同时实现升压和充电的。请熟悉的坛友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
矽力杰有

网友:
CN3765

可对单节,多节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或钛酸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 到 30V
 电池没有连接时,可作为恒压源使用
 充电电流可达 4A
 PWM 开关频率:310KHz
 恒压充电电压由外部电阻设置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 软启动功能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工作环境温度:-40℃ 到 +85℃
 采用 10 管脚 SSOP 封装

======
补充: 未看清 输入电压不行

网友:
cn3765可以冲10串18650么?

网友:
4.2*10 = 42

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 到 30V

显然不能

网友:
搭车同求七串锂电池管理芯片。
多谢大家。

网友:
SY6912
如韵CN系列用过几个太阳能充电的型号,还凑合,但是细节不太好,比如有时候指示灯不正常

网友:
我用的是cn3300   外置MOS管

网友A:
IP2326,输入还支持快充,两节电池专用充电IC,外围元件少,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326,输入还支持快充,两节电池专用充电IC,外围元件少,效率高。

谢谢,这颗不错,外围器件少,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