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LC上的点坏了,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12-13):
如果PLC上的点坏了,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是到现场改程序,还是邮寄新的IO模块过去?

楼主:
如果到现场改程序,路费成本太高,更换模块,这个模块上只坏了一个点就换新的有点浪费

网友:
1\有备用点,改程序。2、现场维修,可以挪用不用的通道配件3、发厂家维修。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到现场改程序,路费成本太高,更换模块,这个模块上只坏了一个点就换新的有点浪费 ...

这么说是是备用点,换备用点,远程更新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是是备用点,换备用点,远程更新程序就行了。

远程更新,现场得有装着开发环境的电脑啊,并且还得传程序过去

网友:
这有啥好纠结的,我们这里过保维修派人600一天+交通费用客户承担,换的配件另算,有远程调试条件的远程更新就完了一般不收费,要是替换件邮寄直接寄就好了,这些从开始都和客户聊清楚,大家也不会扯皮,就怕又要上门调试又不想付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程更新,现场得有装着开发环境的电脑啊,并且还得传程序过去

现场有台能连网的电脑就行,不用装环境,USB口远程共享,软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有台能连网的电脑就行,不用装环境,USB口远程共享,软件很多。

USB远程共享,以前没听说过,我了解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远程共享,以前没听说过,我了解了解,谢谢!

翻了一下论坛,有人总结过。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www.amobbs.com/thread-5694696-1-1.html

网友:
直接开盖对换空余的继电器或输出管,大多数是输出点坏

网友:
当地找个懂的人改,给工费

网友B:
工程维护。我们的规范是:硬件损坏的,换硬件; 坚决不改程序;   程序改多了,只会给自己增加维护和管理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论坛,有人总结过。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www.amobbs.com/thre ...

这方法不错

网友:
修改程序,重新定位到另一个备用输出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论坛,有人总结过。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www.amobbs.com/thre ...

谢谢!!

网友:
国产PLC的就低调点,让客户发过来,修好后发过去。呵呵,如果是西门子的PLC或更高端的,可以牛一点。

不是我从洋媚外,这个是现状。用了国产的,客户总觉得你坑他,欠他的。

网友C:
搞个可以配置IO的功能?就是一张IO配置表存在PLC里头,让客户用软件或者其他方式改一下点就好了
之前看文档的时候信捷的PLC好像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可以配置IO的功能?就是一张IO配置表存在PLC里头,让客户用软件或者其他方式改一下点就好了
之前看文档 ...

是个好方法,但是不是所有的plc有这种功能吧,除非在程序里边写很多个对应点,下发参数,使能不同的输出点来输出

网友:
信捷的你就不用想了,用这种低价的就是的程序保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更新,现场得有装着开发环境的电脑啊,并且还得传程序过去

远程更新,前题是PLC设置有密码,装有开发环境的电脑,然后用QQ远程控制,直接读PLC的程序,然后改端口

网友:
换,再卖一个模块给他备用。

网友D:
这种硬件坏掉的情况,一般换PLC,最简单,不然还得改电路图等各种图纸。
如果是要远程改PLC程序,也可以买一套远程控制的盒子(wiff),给对方的plc接上,手机开热点给远程控制盒子上网,我们在公司远程帮他改掉程序
盒子目前我是用繁易,PLC目前是西门子支持的效果比较好。都用以太网,欧姆龙的串口,不是那么好用。欧姆龙触摸屏的USB,基本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硬件坏掉的情况,一般换PLC,最简单,不然还得改电路图等各种图纸。
如果是要远程改PLC程序,也可以买 ...

我理解的你那个盒子就是个通讯转换器是吗?把网口的数据转换为程序下载口的形式下载下去,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硬件坏掉的情况,一般换PLC,最简单,不然还得改电路图等各种图纸。
如果是要远程改PLC程序,也可以买 ...

但是我这边怎么和对方手机连接上?并且通过对方手机能和盒子连接上?需要做哪些设置?

网友:
改程序,然后直接把程序给客户让客户自己下载吧

网友:
盒子,还不如某宝上买个win10平板主板。

网友:
我任何还是换io板好点,改程序太麻烦了。我用过信捷plc,有io映射,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改io点。

网友:
做备件,卖高价,

网友:
如果是用信捷,可以能通过触摸屏改映射的。我觉得直接换硬件好,程序版本太多,几年后都搞不清哪对哪了,到时候出问题叫客户查看哪里哪里,自己都不知道了

网友:
再说如果坏几个输出点,过了保修期让客户自从出钱买,没过保修期说明都挺新的,换回来的修一下也能继续用,损失不大

网友:
要是我,肯定换硬件,改程序说不定改出啥妖蛾子。

网友:
直接换,还可以卖配件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硬件?一个io模块才几个钱 耽误生产才是要命的事

网友:
直接换最快,快递也没多少钱。修好当备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硬件?一个io模块才几个钱 耽误生产才是要命的事

如果是耽误生产要命的场合,用户自己都会多买一些备份的,不用操心。
我们有的型号已经停产一年多了,发现还有该型号的模块新上线,问了才知道是用户自己很久以前买的备用机,一直没用上,现在终于决定拿岀来给新项目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边怎么和对方手机连接上?并且通过对方手机能和盒子连接上?需要做哪些设置? ...

想太多了,盒子只要能上网就行
市面上的盒子有三种,一种接网线的,一种接wiff热点的,一种可以插4G卡的。
如果要实时监控,用4g卡方便。
如果不实施监控,只是改程序,用wiff就好。
手机开热点,给盒子连接wiff,
盒子厂家有他们内部的服务器通道,搞这些软件处理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一下繁易,价格是挺贵的。
有售后人员的话,让他们带上,我们远程改程序
没有售后人员的,寄给客户,让他们连接后,远程改程序,只是有些客户会把这玩意给黑了。
不过抵得上一次出差费用。

网友:
改到备用点上面

网友:
输入输出 多几个备用点,程序里做可配置的 坏的话 换个IO 上位机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维护。我们的规范是:硬件损坏的,换硬件; 坚决不改程序;   程序改多了,只会给自己增加维护和管理的 ...

同意,直接换硬件方便,程序改来改去时间长了不容易维护,到时候PLC坏了要换都不知道和标准版比较改了哪些地方。

网友(2020-01-20):
当然是现场改程序。。换一个点。。。一般本身有20%-30%的余量的

网友:
当然是换。保内退供应商,保外收钱。

网友:
能直接换硬件的,坚决不改软件。

网友:
首选换PLC

网友:
换硬件第一

网友:
用的什么PLC?很多PLC支持直接用SD升级

网友:
远程找懂得人上

网友:
要么改软件,要么换PLC

网友:
直接换硬件

网友:
硬件上有备用点,再不行就换备件了!

网友(2020-03-12):
我都是几十块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