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耐压100V的MOS管

楼主(2019-12-13):
一个低功耗电池电压测量的电路,mos管开启的时候用分压电阻得到符合adc输入范围的电压,之前忽略了Vgs电压,使用了si2301,耐压不够导致mos击穿,所以请大家推荐一个高Vgs的sot23的mos管,好买到的,多谢!
另外也请大家看看这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忘记说了,测量的VIN电压范围是24-85v,adc是stm32自带的adc

网友:
Q2与R1之间串电阻解决

网友:
你电路里面的8050的耐压本身就不够了吧?

网友A:
你这电路不行啊,VGS你得控制到一定范围内,常用得是20V,不管做的再好还是会烧。给你找个负载开关电路

网友B:
哪个mosfet的vgs也到不了80多V。。。

Q2 C极再加个限流电阻, R1并个ZMM16就解决了。

网友:
刚刚找了,乐山有些,这个刚好是100V的Nmos ,LBSS123LT1G

网友:
SI2392, SI2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不行啊,VGS你得控制到一定范围内,常用得是20V,不管做的再好还是会烧。给你找个负载开关电路 ...

多谢,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mosfet的vgs也到不了80多V。。。

Q2 C极再加个限流电阻, R1并个ZMM16就解决了。 ...

学习了,刚做高压才知道这个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mosfet的vgs也到不了80多V。。。

Q2 C极再加个限流电阻, R1并个ZMM16就解决了。 ...

再问下MOS管如果还是选用si2301的P-MOS,它的Vds是最高-20V,而我的VIN是85V,即便是通过加分压电阻满足了Vgs,但是mos管的D级通过100k的电阻连着地,那么Vds就是85V?,也会击穿对吧?
所以我只能选择Vds>85V的P-MOS,这样理解对不对?
常见的好买的此类SOT23的MOS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MOS管如果还是选用si2301的P-MOS,它的Vds是最高-20V,而我的VIN是85V,即便是通过加分压电阻满足 ...

到某商城自己按参数搜索吧

网友C:
PMOS >100V的 很少这么小功率封装的,
我以前做过一个800V的high side电流测量电路,市面上最高耐压PMOS只有400V,于是设计了这样的电路,示意图你看一下有没有启发

网友:
我也是做的低功耗电池电压检测,但是我的电池是4.2V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多用一个IO,分压电阻不直接接地,而是接到MCU的IO上,休眠时,该IO直接拉成高阻状态,以满足低功耗的需求。
ADC也是内置的,休眠时关闭ADC,只开电平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 >100V的 很少这么小功率封装的,
我以前做过一个800V的high side电流测量电路,市面上最高耐压PMOS只 ...

高手呀..用共阳的接法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 >100V的 很少这么小功率封装的,
我以前做过一个800V的high side电流测量电路,市面上最高耐压PMOS只 ...

看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这样测的准嘛?Vds有压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测的准嘛?Vds有压差的

导通电阻几个欧姆能造成多大的采样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测量的VIN电压范围是24-85v,adc是stm32自带的adc

给你一个我一直用的一个电路参考下吧,这个是BMS板上的,当时设计是能采集最高72V的锂电池包的,
PMOS的GS级一定要加稳压管钳位。 左边MCU使能 READ_VOL信号,PMOS即导通,MCU休眠或者断电,PACK采集回路自动断开,维持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测的准嘛?Vds有压差的

vds没有固定的压差,只有个小电阻,也就是你mos的导通电阻,最大也就几欧吧。它带来的分压可以忽略。

网友:
那个mos漏电什么的不影响你的ad吗?何不用个小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导通电阻几个欧姆能造成多大的采样的误差?

忘了说VDS压降相关除RDS电阻外还有极间电容,不知道影响到底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VDS压降相关除RDS电阻外还有极间电容,不知道影响到底多少

第一次听说,好好找个手册看看吧,MOS管完全导通的条件吧, PMOS 管  -10V的VGS已经完全导通,只需要考虑导通电阻了,这种采电池母线电压肯定是低速应用,ADC不需要多快的采集速度,
这种SOT-23的也就几个欧姆,相比于分压的100K 电阻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电路低压BMS上大量在用的,就是为了减少系统休眠时外部电路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我一直用的一个电路参考下吧,这个是BMS板上的,当时设计是能采集最高72V的锂电池包的,
PMOS的G ...

很受用,马上加钳位二极管,另外问下,BMS板自己是不是有低功耗模式,当检测到电池过放的时候,用户若长时间不充电,BMS板除了禁止放电外,是不是自己也进入低功耗模式试图降低对电芯的伤害,另外你们用的bms dcdc芯片是什么,效率能做到多少,我板子上有2g模组,用的是mp9486a,可以提供2A峰值电流,1A@3.7v输出,60v输入,效率粗测效率85%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好好找个手册看看吧,MOS管完全导通的条件吧, PMOS 管  -10V的VGS已经完全导通,只需要考虑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