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能读到移动物联网卡13位电话号码吗?

楼主(2019-12-13):
如题,M35这类模块能用AT指令读到移动物联网卡的13位电话号码吗?还是只能读到11位的手机卡的手机号。

坛友们做类似项目,如何管理哪个设备对应用的哪张卡的资费呢?流量池的形式的话,有的不确定客户会不会用自己的卡。

网友A:
以前只能读到sim id号

网友B:
有些没有卡号的,我们都是读取ICCID号来管理的。如果是中移动内置SIM的模组也可以用模组的IMEI来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没有卡号的,我们都是读取ICCID号来管理的。如果是中移动内置SIM的模组也可以用模组的IMEI来管理. ...

那就是读那个ICCID是吗?然后打移动客服可以查到对应的电话号码进行充值?没有卡号的话,怎么充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只能读到sim id号

应该就是那个ICCID吧,SIM卡本身的编号

网友C:
我们是用AT+CIMI命令,读取SIM卡的 IMSI 号,然后通过这个 IMSI 号从移动的后台可以查到对应的SIM卡号。

BTW:我们用的是物联网卡

楼主:
NB-IoT通信模组读取IMEI、ICCID、IMSI
原创半斗米 发布于2018-03-26 14:38:58 阅读数 7737  收藏
展开
以BC95模组为例,给出读取IMEI、ICCID、IMSI的AT指令及输出范例。IMEI是通信模组的标识,同时也可以用来标识传感器,ICCID是SIM卡标识,可以用来查询话费等。

mingdu.zheng at gmail dot com
https://mp.csdn.net/postedit/79697818

IMEI
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是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的缩写,用来标识模组。15位。

AT+CGSN=1

+CGSN:863703012336456

OK

ICCID
ICCID(Integrate circuit card identity)是集成电路卡识别码的缩写,用来标识SIM卡。20位。

AT+NCCID

+NCCID:898607b9123770729456

OK

IMSI
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是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俗称电话号码。15位。

AT+CIMI

OK

目前1064打头的物联网卡是13位的号码,且与读取到的IMSI不符合,这可能与IMSI中仅有后10位是标识电话号码有关。IMSI前3位是国家代号(460),再往后2位是运营商代号(04),最后10位才是电话号码(1912306456)。

网友:
到期直接换新卡,充不了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用AT+CIMI命令,读取SIM卡的 IMSI 号,然后通过这个 IMSI 号从移动的后台可以查到对应的SIM卡号。

B ...

M35好像只有个AT+QCCID获取CCID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读那个ICCID是吗?然后打移动客服可以查到对应的电话号码进行充值?没有卡号的话,怎么充值呢? ...

物联网卡好像不能通过客服或者常规渠道充值,普通客服也不会受理物联网卡业务的。我们都是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联网卡好像不能通过客服或者常规渠道充值,普通客服也不会受理物联网卡业务的。我们都是有专门的客户经 ...

可以的吧,移动这边可以充值  https://shop.10086.cn/i/?f=rechargeinterofth

我输入了一张从腾讯云买的物联网卡的卡号,打了绿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