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合泰、应广、义隆,他们家的单片机怎么样?

楼主(2019-12-13):
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低成本的东西,最终决定用OTP的单片机来做。需要2.2V以下的最低供电电压,支持休眠,1路AD,1路唤醒,8路支持三态的普通IO口。
看了下这几家的单片机都挺便宜的,不知道除了价格之外,这种单片机的其他因素,像开发难度,稳定性之类的,对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A:
稳定性还行吧, 开发难度很小。

网友:
OTP  现在MTP 和flash的价格 也够低的了。

网友:
什么产品,量应该是KKK级了

网友:
十年前,松翰、合泰、义隆 都用过,应广没有听说过。整体来说都还可以用,用义隆做个按摩器,做电机驱动的,都没什么问题。用十速的四位机做过手表类的项目,四位机功耗非常低。不过开发这类单片机麻烦一些,当年没什么C编译器,基本用汇编开发,不知道现在开发环境有没有改善。另外这类单片机内存也很小,所以用汇编开发更好控制。还就是调试麻烦一些,要软仿真,然后下载进去测试,如果测试有问题,要用紫外线照射擦除,或者换片子……

网友:
稳定性还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还行吧, 开发难度很小。

貌似ht只能汇编了。汇编开发难度不小。

网友:
松翰,义隆,和泰都用过,都有对应的C语言编译器。但是优化比较差,需要的RAM ROM等等都需求比较大。
都是类PIC。

网友:
这些片子当下已算贵了

网友C:
有在用松翰应广,松翰有一个51系列的分支,会51就安了,不过这个分支没有OTP。应广开发要比较容易上手,他家的mini C很方便易用。有需求可以燎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在用松翰应广,松翰有一个51系列的分支,会51就安了,不过这个分支没有OTP。应广开发要比较容易上手,他 ...

官网怎么没有介绍它的C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怎么没有介绍它的C编译器?

可以下载一个IDE,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现在flash的都很便宜了。用过FMD,价格低,多次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ht只能汇编了。汇编开发难度不小。

合泰c编译器还凑合

网友(2020-02-06):
合泰的c编译器相对亿隆,松翰算好的了。如果用这三家,用汇编也还可以。

网友(2020-03-14):
合泰相对来说好一点

网友:
合泰真不便宜好吧……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C:
有在用松翰应广,松翰有一个51系列的分支,会51就安了,不过这个分支没有OTP。应广开发要比较容易上手,他 ...

刚好最近在用应广做一个应用,能分享一下如何联系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