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400元的国产马桶推荐,冲力秒杀老款TOTO

楼主(2019-12-13):
我广州是使用TOTO马桶的,十几年前4000元买的。

三年前,发现偶尔冲不干净。

以为管道堵塞,找人将马桶拆下来,确定马桶没有堵塞,管道没有堵塞。

我观察后认为,可能用户(我之前出租给人)使用习惯导致的: 用户每个月马桶水箱里放一次蓝精灵马桶清洗剂,年复一年腐蚀了马桶内部管道的内壁,导致冲水速度变慢,冲不干净。

本来想继续买TOTO。但发现淘宝只是十分一的价格。

于是我到淘宝购买了下面这款:

楼主:
到货后,我自己安装的,使用送的玻璃胶,15分钟装好。

冲力非常巨大,轻轻一按,绝对干净。比旧TOTO的冲力大数倍。

我以前买的时候,是有品牌的,叫玺泽。现在叫广东卫浴商城店。

估计这么巨大的冲力是抄袭进口的,现在没有打品牌了。

淘宝链接:

【家用抽水马桶卫浴座便虹吸式防臭坐厕小户型陶瓷坐便器洁具】https://m.tb.cn/h.eF8fEW4?sm=d34ffd 點£擊☆鏈バ接,再选择瀏覽→噐咑閞ヽ;或復ず■淛这句话₳x5pWYwkjWQC₳后咑閞

楼主:
旧时的链接已经失效。我找到该商家,从外观形状,我当时买的是这一款:

楼主:
大家如果细心,会看到最近坛友买到的假冒松下马桶盖上马桶的图片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造型。

证明这个马桶的原设计肯定非常强悍。

外观很好看。属于大尺寸的马桶,胖子坐上去,JB很长(像我这样又粗又长),也很舒服。

网友A:
买这个要先测量坑距,不然坑距买大了装到会顶到墙,我家那个也要换了。用了六年,冲力也不如从前了。

楼主:
购买的时候注意这个参数。买错了可能无法安装。

而且买错了就基本无法退货,因为运费比马桶还贵。

楼主:
还有一种小户型的。我东莞的出租公寓使用的:

楼主:
如果地方允许,不要买小户型。像我JB这么粗、这么长,要刻意往后座,否则碰到马桶壁。

楼主:
上面两种都适合使用松下马桶盖。

小户型的有一个尺寸不符合松下的安装要求,但我观察后认为这个参数不影响安装和使用。事实也证明如此。

补充一下小户型购买这一个型号(也是3楼的淘宝链接进入)

楼主:
附上我之前的购买价格和之前的店名(现在已经改名,但其实是同一家店)

上面那种是小户型,下面的是大尺寸常规款。

网友:
让莫老大笑死了,哈哈。
不过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B:
这个帖子的重点是j8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的重点是j8长

我低调的炫耀,都给你们发现 :)

网友:
关键是长!

网友:
关键是又粗又长

网友:
跟我买的同款马桶,装上松下马桶盖毫无违和感

网友:
又粗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如果细心,会看到最近坛友买到的假冒松下马桶盖上马桶的图片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造型。

证明这个马桶的 ...

必须是大码的,呵呵

网友C:
冲水和水箱注水的声音, 我见到的品牌马桶都是很安静, 自己买的杂牌子, 能冲干净, 就是冲水的时候非常吵, 注水的声音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水和水箱注水的声音, 我见到的品牌马桶都是很安静, 自己买的杂牌子, 能冲干净, 就是冲水的时候非常吵, 注 ...

我楼主位推荐的声音很小。

网友:
看完老大的介绍,我默默的去厕所看了下自己的jb

网友:
站长,推荐马桶,MARK

先去淘宝,收藏一下。。

网友D:
老大,上厕所还要硬,想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上厕所还要硬,想什么了?

随叫随硬。

楼主:
刚才又帮朋友买了2个

网友E:
飞机上的马桶是哪种,哪个感觉吸力特别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的马桶是哪种,哪个感觉吸力特别强劲

估计是天价,估计不会低于1万元。

它对重量、用水量有吹毛求疵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的马桶是哪种,哪个感觉吸力特别强劲

船用马桶。。带个泵。。但是容易堵

网友:
mark一下。记住了。谢谢站长。

网友:
谢谢推荐,刚好最近要买这些

网友F:
国产马桶对比toto有个缺陷,toto用了那么久没坏,但是国产的水缸里面的出水那个大圆柱阀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马桶对比toto有个缺陷,toto用了那么久没坏,但是国产的水缸里面的出水那个大圆柱阀门容易坏 ...

要国产好过TOTO是不可能的。

但国产价格只需要五分一甚至十分一。

网友:
装修买的科勒3000元,自己安装的,缓冲盖也坏了,主要是虹吸式,冲力比较大。

网友G:
我买了这个大的,JB还是碰。

网友:
老大一边拉屎,一边看A片。。
肯定中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这个大的,JB还是碰。

小JB靠前坐,也会碰到的。

网友:
重点是JB

网友:
哇,生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我还是喜欢蹲着拉啊,上个周去新房,是蹲在马桶上拉的

网友:
半个月前我也在这个店里买的马桶,398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的马桶是哪种,哪个感觉吸力特别强劲

那个是用泵吸的。

网友:
敲重点,又粗又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到货后,我自己安装的,使用送的玻璃胶,15分钟装好。

冲力非常巨大,轻轻一按,绝对干净。比旧TOTO的冲力 ...

这个好像涨价了,想知道上次推荐的马桶盖能用上不?

另外旧马桶的坑距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涨价了,想知道上次推荐的马桶盖能用上不?

另外旧马桶的坑距怎么测? ...

松下马桶盖能否安装,上面已说了。

坑距的测量方法,上面不是有图片了?

回帖子前,要看别人说了什么。

警告一次。下次再收到警告,可能会被直接封锁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马桶盖能否安装,上面已说了。

坑距的测量方法,上面不是有图片了?

不好意思,回复完了才看到

网友:
感觉下水快慢和粗细有关,老式外接返水弯的蹲便就很粗,坐便和新式自带返水弯蹲便特别细,下水都慢。

网友:
我双11买的toto用起来不如以前的依梦莎,但现在找不到依梦莎了。不管釉面多光滑多牛逼,不冲个两次是冲不干净的,杂牌依梦莎不存在这个问题。退也退不了,扔了也不是办法,只能将就一下了,垃圾TOTO

网友:
也买了老大推荐这款,自己安装上了,,除了密封圈无法安装外,反正也不会漏水,,冲力确实很大,,不用像之前的那个要一直按着才冲了。

网友:
马桶现在是成熟的技术,我刚买了一个,选择主要是冲水形式自己管道直径,最后京东买了个假洋鬼子的,很好用,700元。

网友:
好马桶考核指标:冲刷效果如何,是否节水,瓷质如何,造型是否耐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要先测量坑距,不然坑距买大了装到会顶到墙,我家那个也要换了。用了六年,冲力也不如从前了。 ...

换旧马桶,感觉很麻烦,旧马桶拆掉时,那个臭应该可以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旧马桶,感觉很麻烦,旧马桶拆掉时,那个臭应该可以想象

不臭的。

我都是自己拆的,一摇就下来,然后推车运走。

一点异味都没有的。

楼主(2020-05-07):
顶,有人需要。

楼主:
已经完成用户名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涨价了,想知道上次推荐的马桶盖能用上不?

另外旧马桶的坑距怎么测? ...

舊馬桶排水口被蓋住了,要拆下來才可以量,的確看不到原來的孔

网友:
我家不能用。排污口是在墙上的。只能选墙排式的。

网友:
新房装修,准备买3台

网友J:
有没有推荐直冲式马桶?家里装修马桶需要移位

网友K:
莫生能否再发下松下马桶盖的购买地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推荐直冲式马桶?家里装修马桶需要移位

我找了一个外形和阿莫推荐一样的直冲,不过排污口是在后面的,不是朝下的。
你要下排还是后排的?

网友:
正准备换一个,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莫生能否再发下松下马桶盖的购买地址?

目前2080元,你要等到889元才下手。

https://item.m.jd.com/product/419551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找了一个外形和阿莫推荐一样的直冲,不过排污口是在后面的,不是朝下的。
你要下排还是后排的? ...

要下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2080元,你要等到889元才下手。

https://item.m.jd.com/product/4195513.html

那我就等到899再下手

网友K:
京东现在到手价999,三期免息,但还是要等到899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京东现在到手价999,三期免息,但还是要等到899再下手    ...

你这个不是京东自营。

网友(2020-07-28):
这家我5年前就买过 而且就这款。。。。。。,现在还正常使用     使用不平凡  没有堵过

网友(2021-01-29):
新房装修准备买2个,发现从488涨价到976了

网友:
又粗又长的不是卖的吗?

网友M(2021-05-08):
引用 楼主:
旧时的链接已经失效。我找到该商家,从外观形状,我当时买的是这一款:

涨价了好多,同型号976元了!基本翻了两倍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涨价了好多,同型号976元了!基本翻了两倍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

唉。。。。

网友N:
联系客服可以480包邮。

网友:
不会顶到G8的很好的马桶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低调的炫耀,都给你们发现 :)

站长,你这还低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联系客服可以480包邮。

为什么淘宝标价这么贵?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淘宝标价这么贵?

我前段时间问客服,现在怎么涨价这么多,之前是400多的啊,他回复说现在可以按480卖。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前段时间问客服,现在怎么涨价这么多,之前是400多的啊,他回复说现在可以按480卖。 ...

好 ,迟些出租公寓我准备安装这种马桶。

楼主(2021-11-03):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2023-05-01):
冲力大的马桶,标记一下,现在还能买到吗?这两天要换马桶。

网友:
还有购买链接吗?找不到呀?

网友:
同问,还有店铺连接吗

网友(2023-09-18):
这个链接还有吗?

网友:
好像店铺关闭了

网友:
居然关了,还有推荐的吗?市场里太鱼龙混杂了

网友(2024-06-28):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马桶
长鸡鸡放得下的,冲力很大的,不粘粑粑的

网友O:
这几天装修也在选马桶,老大这个马桶为什么没有牌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几天装修也在选马桶,老大这个马桶为什么没有牌子呢?

这马桶不需要牌子,都是公模的。

看到同样的形状买就没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