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买哪家好?平时拿来浏览网页,看小说啥的:)

楼主(2019-12-13):
听说菊花平板待机时间长,前段时间买了个菊花5平板,不用的时候待机时间是长,能半个多月,
但是今天发现这货待机时间为啥能这么长了

几天前我打开了多个app,今天打开平板,准备接着阅读的,然后发现,正在运行的app数量竟然是0个,
看了下电池设置里面也没设置省电模式
竟然在不告知用户的情况下,直接把用户打开的app全杀死了
上次看到的网页也找不到了

网友A:
pad 的话,先给个不买ipad的理由先。

网友B:
网页不是有历史记录吗?再说IOS也杀APP的。只是它现场保护做的好,能恢复。

网友:
买ipad吧,用过几个安卓平板,操作非常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页不是有历史记录吗?再说IOS也杀APP的。只是它现场保护做的好,能恢复。 ...

打开的多,在历史记录里找太麻烦
app里面的页面,没历史记录的,没法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 的话,先给个不买ipad的理由先。

ipad有哪些安卓平板不具备的优点呢?
你买ipad主要是考虑到ipad的哪些优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d 的话,先给个不买ipad的理由先。

pad我也推荐ipad。
我说一个ipad的缺点,不能用电脑usb传文件

网友D:
ipad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我也推荐ipad。
我说一个ipad的缺点,不能用电脑usb传文件

ipad据说手写笔强大,你经常用这手写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ad不香吗???

ipad贵好多吧

网友:
大家不要推荐ipad了。没用过的人总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你们说一万次他也不会懂,最后还是会相信自己的判断的。

网友E:
去实体店体验一下,喜欢那个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实体店体验一下,喜欢那个买那个

在网上看过视频,手写笔好像很强大

网友:
14到现在用了5年的ipad air,各方面还都很好。

网友:
光软件生态,ipad就可以干翻所有安卓平板,不是安卓手机。

网友:
当当读书的IOS平台与安卓平台不通。所以我又买了个安卓平板用来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据说手写笔强大,你经常用这手写笔么

我没有ipad,我用surface3 ,也有手写笔,几乎很少用,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ipad有哪些安卓平板不具备的优点呢?
你买ipad主要是考虑到ipad的哪些优点呢  ...

ipad除了不能随便传文件,其他都是优点。不过传文件啥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icloud或者airdrop实现,所以ipad没有缺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ad除了不能随便传文件,其他都是优点。不过传文件啥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icloud或者airdrop实现,所以i ...

你用过安卓平板么?对比下ipad主要有哪些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安卓平板么?对比下ipad主要有哪些优点?

优点就是没有明显的坑,缺点就是贵一点,另一个缺点就是不是安卓系统吧,哈哈哈

网友(2020-02-28):
IPAD 虽然买时贵点,但流畅度,耐用性,易用性,都不是安卓能比的

网友:
ipad 看起来很美,其实用起来也是一般般,很多应用并没有专用的版本只是iphone 的放大版,比如说爱奇艺。

网友:
平板只推荐ipad

网友:
看小说还是电纸书吧

网友:
ipad的优势是续航稳定,android 平板,万一后台有个神马程序,续航可能尿崩

网友:
买iPad吧,别把自己局限了。在iPad面前其它所有pad都是渣渣。

网友:
觉得还是iPad省心

网友:
不要过分神话ipad了。我手上有kindle paperwhite ,kindle fire hx,ipad2019。看pdf用的最多的还是安卓平板的kindle fire hx,电脑上拷文件和用手机互传文件用安卓比ipad方便多了。待机时间安卓平板比ipad长些,重量还轻些,kindle fire hx买的是二手300多,只要1/8ipad的价格。论坛上还是不时有人问苹果系统怎么拷文件。上次装了个什么助手发现传文件,找文件还是很麻烦。

网友:
ipad吧,待机时间长,系统也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除了不能随便传文件,其他都是优点。不过传文件啥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icloud或者airdrop实现,所以i ...

推荐这个软件,局域网传文件还比较方便

网友:
感觉IPAD还是可以,充满电2,3天还是100%

网友G:
本人原本的手机是华为V10,过年换成了iphone8,原因是华为V10经常会杀死后台进程,换了电池后好了一段时间,之后依然会自动杀进程。取消省电模式,什么电池选项,后台锁定,都试过了,没有用,经常会发现,百度地图等公交,退出去回一个微信,百度地图就要重新打开,重新导航,王者荣耀游戏中返回桌面回个微信,农药就要重新打开,重新进入。本人亲身经历,骗人是小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原本的手机是华为V10,过年换成了iphone8,原因是华为V10经常会杀死后台进程,换了电池后好了一段时间 ...

确实是这样,我的也是 烦不甚烦。

我也换成iPhone8了

网友:
iPad Pro +笔,很好用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