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IO电平 我能自己设定么

楼主(2019-12-13):
Altera FPGA EP4CE6E22C8   IO 我需要2.2v,直到2v。不是标准电压。 我能从vccio 输入2.2v么 ?谢谢!

楼主:
问了很多人,说不行

网友:
不是有设定类型的串口嘛

网友:
用245转吧

网友: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
但是这样整个bank的vcc都是2.2v了

网友:
那个BANK的IO供电是多高电压, IO电平就是多高

整个BANK,不能只几个IO。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看来没问题

网友:
VCCIO本来就是干这事情的,符合电压范围就可以。不然电源波动一下还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