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形可能少设计成直角,给它一点点园角更好!

楼主(2019-12-13):
生产线上统计过,80%的檫花可能因为在成品小板后,因为直角过于尖锐,板子之间而造成檫花,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把直角给它园一点点就能大量减少檫花!

网友:
好的,下次改圆角

网友:
的确,这个圆角需要有,直角既不美观,又容易刮手。。。。

网友:
基本上为了SMT上线方便也会圆

网友A:
圆太难搞了,我都是45度切掉点点,请问圆角直径应该多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太难搞了,我都是45度切掉点点,请问圆角直径应该多少好。

那怕是一点点也好,如0。5 。。。都行!

网友B:
直角边是为了以后批量生产时做V切工艺.对于这种只出单板的打样当然是圆角好.

网友:
一般PCBA生产时是禁止PCB上有外形上有向外的直角,不然SMT和MI时被人叼的飞。。。

网友:
一直圆角的路过。

网友:
外形确定后,按几下shift+space切换成90度圆弧走线,沿着原来的边走一遍,再把原来的线条删掉。很简单的事。

网友:
最近做的都是这样的圆弧,感觉比直角美观

网友C:
打样一直是圆角比较多,如果是小板需要拼板V割的话,设计成圆角不知道影不影响V-CUT刀具切割。

网友:
直角不怕割手吗?

网友:
圆角拼版的时候怎样处理,不是要很大的圆角?

网友:
最近打样怪不得总被划伤。

网友D:
总觉得圆角会增加pcb生产工作量,我这是过于操心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太难搞了,我都是45度切掉点点,请问圆角直径应该多少好。

如果你是某字母软件的话
直接用快捷键:P+E
然后把栅格点改一下,
马上就能画出你想要的圆角
再COPE,粘贴,4个角都有了
再把原来的直角拖一下,删除,完毕。

网友E:
感觉中国人设计PCB可讲究了,又是圆角、又是水滴等等,看西门子、三菱等大牌公司的产品也没有圆角、也没有水滴,还有在西门子的PLC上竟然还见到了直角走线

网友:
直角的确不方便,后来的板都45度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圆角会增加pcb生产工作量,我这是过于操心了么。。。。

你算一下周长,直角工作量最大吧! CNC还怕它不会走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样一直是圆角比较多,如果是小板需要拼板V割的话,设计成圆角不知道影不影响V-CUT刀具切割。

你还打算V-CUT走圆角?与其担心刀具能不能切割,不如考虑一下能不能掰开吧!圆角部分直接镂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中国人设计PCB可讲究了,又是圆角、又是水滴等等,看西门子、三菱等大牌公司的产品也没有圆角、也没有 ...

板外形直角主要考虑的是减少加工及生产过程中尖锐的直角而造成的划伤!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角边是为了以后批量生产时做V切工艺.对于这种只出单板的打样当然是圆角好. ...

拼板直角没有问题,两边工艺边做成圆角就行了。这样过贴片机或者回流焊传送带时候也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拼板直角没有问题,两边工艺边做成圆角就行了。这样过贴片机或者回流焊传送带时候也顺畅。 ...

加0.2的角,可能从外观都感知不到,

网友:
要是画pcb的软件有autocad那个圆角功能就好了
CAD 加圆角很方便

网友:
一直以为圆角是不规则外形,板厂都很讨厌。。。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0.2的角,可能从外观都感知不到,

强行加了也没人知道

网友:
之前喜欢圆角,一直以为圆角还得加工一次,PCB厂麻烦点,就改直角了,看来是误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觉中国人设计PCB可讲究了,又是圆角、又是水滴等等,看西门子、三菱等大牌公司的产品也没有圆角、也没有 ...

搞不好是人工太贵了用的自动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不好是人工太贵了用的自动布线

都是工艺能力决定的。

要降低成本,就得设计为工艺考虑。当人工成本高,工艺能力强,就又得简化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中国人设计PCB可讲究了,又是圆角、又是水滴等等,看西门子、三菱等大牌公司的产品也没有圆角、也没有 ...

除了确实有EMI上的考虑的,多数情况下跟气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原来以为会给pcb厂带来麻烦,原来厂家也希望这样啊,下次都改成圆角

网友:
波峰焊轨道上PCB若是直角边的话鬼知道会卡在哪里过不去的

网友:
其实呢,我建议搞个选项:制版厂给优化成很小的圆角。
当然了,这个选型默认是没有勾选的才合理。

网友:
当然,前提是非异形状板。 只优化长方和正方形的板子。

网友:
所有PCB全是圆角,从来没有使用过方角的路过。

网友:
所有PCB全是方角,从来没有使用过圆角的路过。

网友:
圆角V-CUT怎么搞?

网友H:
大家关心的圆角V割,找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圆角是CNC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关心的圆角V割,找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圆角是CNC铣出来的。

有V割有工艺边的拼板,工艺边倒圆角就可以。
单板用直角也不影响PCB生产和后续SMT加工。

网上随便找一个PCB图,像这样四角弄成圆角就够了。

网友:
只能说某字母软件太垃圾了cad里面一个F怎么倒都行在它那里至少5步以上

网友:
拼板,工艺边,工厂帮忙做圆角,里面的小板单板加圆角,就要加cnc工序,要加钱了吧,如果直角直接vcut就OK了

网友:
好几次碰到LC的板子有的走线被划断,像是用刀片割过一样,这个问题JLC要重视起来。

网友:
传统思维,感觉直线好加工,原来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样一直是圆角比较多,如果是小板需要拼板V割的话,设计成圆角不知道影不影响V-CUT刀具切割。

圆角真圆,新手请教下如何做这么圆? 还有顺便请教下 像这种铺铜如何也做成圆角? 谢谢,谢谢

网友:
我这边框是直线+90度圆弧线做的圆角,铺铜没有必要做成圆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大家关心的圆角V割,找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圆角是CNC铣出来的。

工厂的加工顺序不太了解,像这样的圆角拼板的板子,是先V割后CNC铣圆角的吗,这样的板子多了这么多铣的地方,是否需要加钱?

网友:
昨天刚做的板子,倒得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的加工顺序不太了解,像这样的圆角拼板的板子,是先V割后CNC铣圆角的吗,这样的板子多了这么多铣的地 ...

一般不影响费用,先铣边从大工作板里铣出每款的大片,再单款V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