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485总线的120欧姆电阻如何用电路控制通断

楼主(2019-12-13):
RT。
现在的做的120欧姆电阻,用的是跳线帽,但是现在准备用单片机的软件进行控制。
1:可以使用MOS管的通断接在120的电阻上吗?
2:不方便使用继电器,因为太大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硬件方法?

网友:
mos做应该要隔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
mosfet有寄生反向二极管不要忘了。。。

网友:
用模拟开关试试

网友:
多加个端子,要的时候端子短接

网友:
两个MOS管背靠背

网友:
你这个最好用物理方法,继电器,有那种小型的继电器。

网友:
用photomos,别嫌贵和难买就行。

网友:
跳线帽吧

网友:
小的继电器可以考虑,或者光耦,之前的项目也考虑过,因为成本后面没有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