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能加快上网速度吗?

楼主(2019-12-13):
如题,电脑老掉牙了,写个程序还行,就是上网太慢太卡了,固态硬盘能加快上网速度吗?

网友:
能加快一部分速度,浏览器浏览网页时会写很多缓存文件

网友:
10年多的电脑换固态后感觉快多了啊。

网友:
你电脑配置 说说靠谱点。

网友:
能加快浏览器等互联网程序的反应速度。

网友:
现在网页上面flash太多了,还有好多js之类的脚本
CPU和内存压力也不小

网友:
会的,上个网会对硬盘读写的,用ramdisk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换个床能延缓射精时间吗?也许能。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也许换个时间段换个体位也能。

网友:
7楼说得不够详细,就是用randisk之类的软件可以把内存虚拟出一个磁盘,然后把浏览器的缓存设置到这个磁盘的路径,那么浏览网页就不需要经常读写你的真实磁盘,这招已经用了10年了,保护磁盘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床能延缓射精时间吗?也许能。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也许换个时间段换个体位也能。 ...

明白人

网友:
二楼说出了重点,但是估计只能增加一点点速度吧?!且近年于硬盘上都有一些缓冲的 RAM,是能支持些经常用到的小文件加速存取。
但七楼却给楼主一条明路,用虚拟硬盘 RamDisk 测测就不知道能加快多少了?!

网友:
可以,磁盘快了整个系统都会加快,你不可能只开一个浏览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