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59的SW输出波形分析

楼主(2019-12-13):
现在有个电机控制的项目用到MP2459电源IC,发现空载的时候,SW的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现在搞不明白画框框的这段是波形是什么引起的。问了FAE,FAE说是为了提高效率,这种是IC工作在PSM模式。有知道这种工作模式的大侠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这是二极管续流波形吧

网友B:
轻载时进入了非连续导电模式造成的,加入合适的负载,应该会消失,关断振铃也应该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二极管续流波形吧

SW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时进入了非连续导电模式造成的,加入合适的负载,应该会消失,关断振铃也应该消失 ...

现在调到0.5A的负载也消失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二极管续流波形吧

前面那段才是续流,这里已经没有电流了,DCM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到0.5A的负载也消失不了!

电感的能量放完了,你再调负载也没戏

网友:
没救的啊,规格书里面轻载波形就是这样子的。其他等大佬解释

网友:
这是输出续流结束后,续流二极管结电容与L1形成的振荡,正常现象。

网友:
振铃,负载较轻时会有这中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不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只要系统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轻载的DCM模式,或叫做状态,必须这样的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波形

网友C:
12楼正解。
你应该关注的点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巨大过冲上,居然有5V
排查下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如果测量方法没问题,确定这个波形正确无误的话,这颗IC肯定活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正解。
你应该关注的点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巨大过冲上,居然有5V
排查下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直接使用示波器测量SW的输出波形,测量应该没有问题。我也是对这个巨大的震荡担心,问了FAE,FAE说没有问题。搞不懂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D:
经验告诉我这种片子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告诉我这种片子容易炸机

目前使用情况还好,使用了几万片,倒是没有发现炸鸡的情况!就是对这个震荡很不放心!

网友:
楼主,我专门测试了下,跟你的波形差不多啊,应该是正常现象
D:\新建文件夹

网友E:
看波形,和你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情况还好,使用了几万片,倒是没有发现炸鸡的情况!就是对这个震荡很不放心! ...

24V输入,空载输出。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反复上电,掉电。炸机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和你的一样啊

是啊,一样。就是这个震荡看起来,有点心惊胆战的!

网友:
楼上几万片都用下来了我表示佩服和恭喜!这个类型的片子在我测试的时候炸了十片不止,炸多了就对这类芯片没有信心了,不管怎样明天我也测一下SW输出看看。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波形不是太好

网友:
那段是振荡 DCM的反激开关电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波形不是太好

感觉你这个PCB走线或者元器件参数配置有点问题,因为频率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这个PCB走线或者元器件参数配置有点问题,因为频率不稳定!

我这个布线确实有点问题,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厉害了!
请问你用是多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和你的一样啊

请问你测出的波形是空载时的输出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布线确实有点问题,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厉害了!
请问你用是多大的电感? ...

我用的是10uH的电感,配10uF的电容!

网友:
这个波形很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示波器测量SW的输出波形,测量应该没有问题。我也是对这个巨大的震荡担心,问了FAE,FAE说没有问 ...

我估计测量方法应该是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些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反正都产了那么多没出事。
最后我就给个结论,万一哪天出事了,和波形的震荡(不包括边沿过冲)绝对没关系的。

网友D:
今天又测试过了,空载输出,连续快速上电断电,又炸了!

网友:
阻尼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测试过了,空载输出,连续快速上电断电,又炸了!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SW的波形频率调稳定先,然后再进行其它测试!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阻尼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阻尼波形

波形好不好我也不是很懂,关键是炸机啊,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SW的波形频率调稳定先,然后再进行其它测试!

买了20片芯片,继续测试。
24V输入,12V输出,空载模式测试。再炸就放弃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