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电路:矩阵式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AD采集电路?

楼主(2019-12-13):
TO:各位
        工作需要买了一个32X32的矩阵式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一共有1024个采集点(每个点受压不同,电阻值会变化)。不知道这些点用什么样的AD采集方式去采集,有做过相关的大神吗,求推荐一个设计电路?
        下面是购买的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7450419836

网友A:
32行*32列的电阻?
列接到IO,行接32只上拉电阻、32路ADC。
各列IO依次输出低电平,其它列高阻,读取32路ADC。
不过,似乎相互间会有影响,仔细一想还真不好搞,就像矩阵键盘行列有多个键按下会引起误判。
如果矩阵中每个传感器串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B:
要不要同步?
不要同步的话用松下的光耦继电器切换来采样就行
如果要同步的话,参考医用多通道生理参数测试器

网友C:
这东西只能像矩阵键盘一样扫,同一时刻导通一行一列!刚好我也想玩这个,今天投了个Demo 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行*32列的电阻?
列接到IO,行接32只上拉电阻、32路ADC。
各列IO依次输出低电平,其它列高阻,读取32路AD ...

对,就是这个之间会相互影响的问题,让我头疼。1024个点,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只能像矩阵键盘一样扫,同一时刻导通一行一列!刚好我也想玩这个,今天投了个Demo 板出去 ...

兄弟,如何解决相互之间的影响呢?有几个点同时有压力咋搞

网友:
转化为图像识别问题・_・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同步?
不要同步的话用松下的光耦继电器切换来采样就行
如果要同步的话,参考医用多通道生理参数测试器 ...

这种光耦继电器,不超过40v,有什么信价比高的推荐么?

网友D:
这种不应该是算开关量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如何解决相互之间的影响呢?有几个点同时有压力咋搞

同一时刻只开一个行一个列就行,只是这种方法扫描起来比较慢!

网友:
楼主想做什么产品呢

网友E:
卖家不是都有演示吗

网友:
你需要的是算法。联立解方程组。但是应该和压下来的形状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家不是都有演示吗

商家还没开发好,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应该是算开关量的嘛?

不是,每个点都是模拟量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只能像矩阵键盘一样扫,同一时刻导通一行一列!刚好我也想玩这个,今天投了个Demo 板出去 ...

大哥,你的demo通过了吗

网友:
不知道具体应用模式,如果压的时候有几个点同时产生压力,那相当于这几个点都要采集到压力值才可以,和矩阵式键盘扫描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demo通过了吗

通了,就跟矩阵键盘扫描一样的!
我们这个是给学校做的一个科研项目,去年DEMO给过去,碰上疫情,大学还没有开学,也没给反馈!

网友F:
这总方案比较常用

网友(2020-09-16):
你要干嘛用?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扫描吧,所有线都加对地电阻,然后挨着扫描。。。就是慢点,但是可以用个快点的MCU哈,就完事了,就是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总方案比较常用

高人,你这图顿时让我豁然开朗,之前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他所有的可变电阻是串联在经纬线上的呢。原来每个按压可变电阻其实是独立的。您这图是哪手册上的呀,我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了,就跟矩阵键盘扫描一样的!
我们这个是给学校做的一个科研项目,去年DEMO给过去,碰上疫情,大学还 ...

大哥这个AD切换的芯片用的啥型号呀

网友(2021-01-23):
楼主你是不是做了个触摸屏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都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