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能不能移一位或两位就锁存输出?

楼主(2019-12-13):
突发奇想,没这样用过,因为在哪里看到刚上电时寄存器内的状态是未定的,这样做很容易出问题,都是移满了以后锁存一次进行输出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移位8次的。 只是有啥意义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内部是级联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内部是级联结构

但是刚上电会有未定状态的数据吧?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你移动2位就锁存,其他6位数据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是前面两位的数据)。

网友B: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关闭输出使能OE脚。移位8位初始化输出后使能输出。之后你想移几位移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关闭输出使能OE脚。移位8位初始化输出后使能输出。之后你想移几位移几位。 ...

我指的就是上电的,应当是未定状态。

深层原因是量子力学?

网友:
功能是你设计的你想怎么输出,程序就怎么设计

网友C:
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读一读数据手册呢?MR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就是上电的,应当是未定状态。

深层原因是量子力学?

先初始化一次不就好了。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读一读数据手册呢?MR是干什么用的?

不少人都不想花时间研究,只想直接得到答案。   不少点流水灯的完全不知道限流电阻用多大,大家用多大他就用多大,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