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电凝器交流功率怎么测?有相关行业的大神来指导下

楼主(2019-12-13):
有个项目需求,要测量一个医用双极电凝器的功率,然后根据功率来做控制

加个采样电阻测电流,然后做个10ms内的积分可行么?感觉频率有点高,测量这种交流信号的功率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现成的芯片?求相关领域大神来指导一下。
设备上一共两端,一端的波形见下图,另一端波形是反向的

网友A:
不知道那些RMS-DC芯片能不能直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些RMS-DC芯片能不能直接计算

感谢,找到了凌特的芯片,下周打样试一下

网友B:
楼主,业内基本都用电流互感器的,不用电阻采样,一般电压电流都测,然后计算功率,其实用不着用RMS-DC芯片,太贵了,效果也一般,电刀行业,要求的功率误差在20%,所以许多控制很粗糙的

网友C:
实习时公司专门做这个。。。。还参加过行业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业内基本都用电流互感器的,不用电阻采样,一般电压电流都测,然后计算功率,其实用不着用RMS-DC芯片 ...

的确不用太高精度,但RMS-DC芯片小几十,不算贵,只要有效果、方案最简单就行

目前这个项目不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我擅长的方向,所以只想花最小的精力出个演示效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习时公司专门做这个。。。。还参加过行业培训

rms-dc的方案可行么?刚出炉的原理图,准备5块钱做个板测试一下,不得不说现在打样真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