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第一组通道输入信号超量程会影响第二组通道采样怎么办?

楼主(2019-12-13):
最近项目上用了国产某邦威的58031,功能和ads1115一样的。使用过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芯片四个输入通道,由于我都是差分的,所以是两组差分采集,vin0+vin1一组,设置量程±512mv,vin2+vin3一组,设置量程±256。两组是轮流采样的,用的都是连续转换模式,每次我都连续读取两次adc。
问题来了,当第一组输入电压超过量程后,会影响第二组的采样,且超过越多影响越厉害。
尝试增加通道切换后的等待时间,没效果。
尝试一组连续读取20次,也没发现ad码有慢慢正常的趋势。
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内部模拟开关寄生电容造成的影响
你可以试试在切换通道的过程中先让AD输入接地,把原来电容上的电荷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内部模拟开关寄生电容造成的影响
你可以试试在切换通道的过程中先让AD输入接地,把原来电容上的电荷 ...

昨天也有同事建议了,暂时还没找到怎么设置adc寄存器

网友B:
把其中一路接电或者增加各个通道采集的时间间隔

网友:
没试过加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路接电或者增加各个通道采集的时间间隔

增加了,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也有同事建议了,暂时还没找到怎么设置adc寄存器

你也可以在ADC输入端对地接个电阻来帮助卸荷
不过电阻取值可能要很仔细看datasheet才行,不然会大大影响ADC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在ADC输入端对地接个电阻来帮助卸荷
不过电阻取值可能要很仔细看datasheet才行,不然会大大影响AD ...

硬件组员的态度是"为啥这个adc的通道不能有5v,已经切换到别的通道了就不该出问题,说明adc本身没做好"
fae的态度是,我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组员的态度是"为啥这个adc的通道不能有5v,已经切换到别的通道了就不该出问题,说明adc本身没做好"
f ...

输入超限肯定是你自己的锅。
你有责任保证任何情况下送给AD的信号电压都在它的规定范围内,不然就得自己加钳位电路

网友D:
国产的这款能便宜多少钱? 在要采样的时候再闭合对应的开关,其余时间都断开。加电阻会影响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超限肯定是你自己的锅。
你有责任保证任何情况下送给AD的信号电压都在它的规定范围内,不然就得自己 ...

最大也就5v而已,参考电压也是5v,我已经用±6v的量程配置了,还是会影响后面的通道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这款能便宜多少钱? 在要采样的时候再闭合对应的开关,其余时间都断开。加电阻会影响输入阻抗。 ...

我说的这个5v其实在采样后就关掉了,不过运放电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居然保持了,我昨天把外部电容都吹掉了,还是会保持,更无语的是,我把5v手动泄放掉,一会儿自己又充电到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这款能便宜多少钱? 在要采样的时候再闭合对应的开关,其余时间都断开。加电阻会影响输入阻抗。 ...

价格不知道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