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阻容降压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12-14):
昨天拿到一个样板,电路如图,稳压二极管下面这个三级管起什么作用的,感觉这个三极管加在这里没什么用处啊。

楼主:
D3是TVS二极管

网友A:
线性稳压。很少见这种用PNP管做线性稳压,常见的都是用NPN管。

网友:
抄图抄错了吧

网友:
稳压扩流啊

楼主:
X电容那里把电流已经限制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很少见这种用PNP管做线性稳压,常见的都是用NPN管。

能分析一下吗

楼主:
那个地方错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电容那里把电流已经限制死了啊

是稳压管的扩流,不是系统限流,比如,如果后面是用稳压管做5V的并联稳压的话,因为稳压管的功率原因,有可能只有几个mA.加上这个三极管后,就变成了串联线性稳压。

网友B:
阻容降压相当于恒流源,三极管加稳压管组成稳压电路
图中三极管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相当于恒流源,三极管加稳压管组成稳压电路
图中三极管是不是画错了 ...

样机三极管确实是8550

网友:
三级管用NPN的话就是常用的稳压电路
PNP我就不懂了,等高手解答

---------------------------------------------
没注意看输出极性,应该就是稳压了
NPN是放正极,输出是5.1-VBE,
PNP放负极,输出是5.1+VBE,
实际稳压二极管电压是比5.1偏小的

网友C:
稳压管加三极管做成稳压电路

网友:
PNP与NPN电路的相互转换:
电源交换极性、二极管反向,然后就能看懂了。

网友:
射极跟随器吧,5.1V稳压管钳住基极电压,基极电压=(VIN-5.1)  输出电压= 基极电压+0.6。这里条件是VIN大于5.8V。低于5.8V时候输出电压=输入电压-0.6。三极管的作用就是分压,充当可变电阻

网友D:
典型的线性稳压电路,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反个个就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线性稳压电路,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了

多谢大佬,这样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加三极管做成稳压电路

这个跟不加三极管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跟不加三极管比有什么优势吗

当负载端电流很小时
RC阻容的功耗几乎全部在稳压管上白白消耗
如果加三极管扩流
则功耗会在三极管上白白消耗,而稳压管上的电流很低
这样做的好处:
1.  稳压管有更好的选型余地,更低的功耗和发热
2.  三极管抗电流浪涌冲击能力比稳压管要高,有助于提高可靠性
3.  使用带散热背板的三极管的话,散热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负载端电流很小时
RC阻容的功耗几乎全部在稳压管上白白消耗
如果加三极管扩流

总结的真好。以前有些项目的稳压管都用到3W去。还是这个三极管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线性稳压电路,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了

谢谢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线性稳压电路,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了

我的天呀 ,原图看的模模糊糊,这个图醍醐灌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