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震惊一下这个高频PCB,超大超贵超出你的想象

楼主(2019-12-14):
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这样的板子,而且是高频板

谁评估下多少羊

网友A:
我好奇这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这是干嘛用的

看看就大概觉得是雷达天线

楼主:
图里是三片,故意放成门字型

网友:
楼主泄露天机啦 这是某款最新军工雷达产品

网友B:
確定不是單位搞錯弄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不是單位搞錯弄出來的?

你是开玩笑的吗?
要是投板的人估计会被枪毙十次都不够抵扣打板费

很明显的雷达天线嘛,你见过雷达天线是5CM大哦

网友C:
如果凸起的是 λ/4榛子 看着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
这样的尺寸大概会是什么频率呢?

网友D:
明显是3块板子拼在一起的,左边那个人还用手捏着,后边角落里还有一块,
难道布线曲里拐弯的就是高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3块板子拼在一起的,左边那个人还用手捏着,后边角落里还有一块,
难道布线曲里拐弯的就是高频板 ...

不是区里八怪的,那些大部分是功分器而已,,,

网友:
看板材应该不是高频板吧!频率到了多少呢?
是不是大功率的?

网友:
铺路爪雷达上面的

网友E:
这么薄、这么大尺寸的pcb,器件尺寸/功耗一定非常惊人,lz确认比飞线可靠性、性能更好?
怎么看都寨味十足,lz给大家科普下?

网友:
安检门感应天线

网友:
哪里看到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薄、这么大尺寸的pcb,器件尺寸/功耗一定非常惊人,lz确认比飞线可靠性、性能更好?
怎么看都寨味十足 ...

你要是做出来同样寨味的就不用混这个坛了 :)
我马上拿跑车换

这个PCB只是一个传输线、功分器、天线振子而已,跑上G的频率,你飞线给我看看,进来的信号也就1千瓦左右,没有多大,插损不会超过0.3dB(大概的值,各级功分器的值本身除外)

网友:
看样子材质是4350,光是板子的价格就比房价贵几十倍。

网友:
板子上那些洞洞用意何在?

楼主:
洞洞基本上就是机械用的,安装用,骨架、穿线等等,这个只是天线整体中的电气部件,外面还要天线罩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做出来同样寨味的就不用混这个坛了 :)
我马上拿跑车换

没看出振子来,科普一下?上面那几个钩子是振子?我还以为是焊盘

能看出几个指甲盖大小的器件是功分器?

Ghz以上的功率射频信号,不是应该用同轴+阻抗匹配,甚至波导管传输吗?

总之,这块板看不出美感,小学二年级班主任不是说过吗?好的设计首先应该是美的,对吧?

网友:
LS,搜索一下功分器的PCB图看看,功分器不是靠器件搞定的,LZ的板,从中间输入,经过那个圆的一分为二,再加上后面的波浪线,就是一个功分器了。

楼主:
楼上已经回答了楼收的楼收,这里的功分器不是一个器件(凡人来看,“器”肯定得一个零件,哪怕是个电阻:)  ,外行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分叉PCB走线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射频设计确实是门玄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振子来,科普一下?上面那几个钩子是振子?我还以为是焊盘

能看出几个指甲盖大小的器件是 ...

全世界的微波射频专家几十年的智慧结晶还不如你的小学二年级老师一句话,仅仅是因为是不美感?

网友:
贵个鸟,CNC要不就热转印出来

网友:
大型路由背板,32层,半米✖️一米二,那种才贵,十多万一张,在深蓝见过,巴掌那么大的BG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射频设计确实是门玄学,哈哈

不是玄学,是科学。虽然我也觉得很玄学,但只是因为不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钱……

网友:
买这种产品的都是不差钱的

网友:
超大,我们都能看到,超贵,到底多少钱能超出我们想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已经回答了楼收的楼收,这里的功分器不是一个器件(凡人来看,“器”肯定得一个零件,哪怕是个电阻:) ...

已经成仙不是凡人的都来吱一声

楼主:
这里吱了声的都不是凡人了:)

网友:
这个是宙斯盾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接收器组件

网友:
看来是一样的图纸5张了,JLC5元打样吗?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玄学,是科学。虽然我也觉得很玄学,但只是因为不懂

唉,有点幽默感好吧,似乎不小心还激活了某些狭窄的优越感?

小学二年级的梗请搜一下微博“毕导THU”。

科学上,很多东西深到一定程度,从普通逻辑看都是“玄学”。例如一枚3GHz,1.xV,100W功耗的一块CPU,一块2000块的主板,比所谓雷达的高频神话一点也不弱,差别是CPU满大街都是,相控阵雷达用的人少而已,80年代,su27上的电子管放大器,不也很神秘,很“玄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有点幽默感好吧,似乎不小心还激活了某些狭窄的优越感?

小学二年级的梗请搜一下微博“毕导THU”。{ ...

大家都是神仙了,不要在乎各种调侃和字眼,万一是你想多了呢,最重要的是开心就好    一个5块钱的嘉立创板子引来了各路神仙:)

网友:
频扫相控阵?

网友:
莫非传送门

网友G:
娱乐一下,这款pcb在照片中一共出场了几片?

我好像看到了7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娱乐一下,这款pcb在照片中一共出场了几片?

我好像看到了7片

记得后面至少有2片,墙边立着一片,后面工作台摆着至少一片,加上正面的3片

网友:
这一片得5000把!

网友:
这个得问问嘉立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凸起的是 λ/4榛子 看着频率不是很高

2.4g天线你看到是多大

网友:
回去拆开你家的微波炉看看微波管你就知道什么是玄学了,外行看就那么几片铜,你做出来一个试试?

网友:
带状线那么粗,要么功率好大要么搞错单位了。

网友:
微波这个东西,真神奇,我们隔壁班是微波,毕业设计的时候,一人做的波导管不行,导师那手电钻在上面钻了两个洞,指标就行了,cao

楼主:
是藏在这个里面的吗?

网友:
高频确实是个玄学。
记得初中的时候,自己搭棚装FM发射机,线圈自己绕,用木棍慢慢扒拉线圈的密度,另一边用收音机接收,就这样慢慢调,硬是搞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只认识三极管 电阻电容这些。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出图给pcb厂单位搞错了,结果放大了10倍,哈哈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H:
   头发很茂密~~~不像 资深   攻城狮、程序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发很茂密~~~不像 资深   攻城狮、程序猿~~~~   ...

还是络腮胡。。。  :)

网友:
第一眼没细看,还以为大门下面站着三个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