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判断室内有没有人的传感器

楼主(2019-12-14):
请教大家:有没有可以判断室内有没有人的传感器  不是计算人的个数

网友:
红外热释电

网友:
红外热释电辨别不出是人是狗。

网友:
热成像?
毫米波检测呼吸x心跳?

楼主:
热释红外 好像只能测动态的人  人睡觉可能测不出来

楼主:
主要的目的测量屋内有没有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释红外 好像只能测动态的人  人睡觉可能测不出来

传感器动,人不动,这样一样测量

网友:
60G毫米波雷达,测试人类心跳,不过小动物也有心跳,这个如何区分不知道。

网友:
以前也想做这个,当时方案是想做个摄像头放在门口,数进出的人数,只是视频分析那块没搞定

楼主:
60G毫米波雷达 传感器是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60G毫米波雷达 传感器是不是很贵

这款倒是100rmb以内,批量6刀,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a639a80b

网友:
建议还是把检测条件的边界缩小,不然泛泛而论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案。

楼主:
主要是无人酒店 能够检测室内有没有人  没有人就断水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无人酒店 能够检测室内有没有人  没有人就断水断电

酒店有狗吗?最简单就是红外,大米做的一个智能家居有个配件就是检测室内有没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店有狗吗?最简单就是红外,大米做的一个智能家居有个配件就是检测室内有没有人 ...

小米哪款是检测动态人移动  人睡觉 不能吧

网友:
毫米波只能检测动态的,静态的效果很差,我就是专门做这块的,TI的平台,价格不便宜

网友B:
红外热成像(低分辨率的),酒店应用没必要分人、动物;
酒店公共区域吗?

网友:
常用的就是热释电

网友:
三菱电机空调有个move

网友C:
eye,360度检测人在哪里。然后选择吹风方式。不妨参考下

网友:
这样显得比较高大上。

网友D:
摄像头比对空房间和有人图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ye,360度检测人在哪里。然后选择吹风方式。不妨参考下

这个没什么用吧,谁喜欢空调对着人吹啊?虽然技术好。可是感觉性价比不高,添加了不是客户想要的功能,价格还贵。

网友:
Move Eye看着不错,不过我估计用树莓派加一个摄像头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几年前就看到过类似的题目,现在还无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什么用吧,谁喜欢空调对着人吹啊?虽然技术好。可是感觉性价比不高,添加了不是客户想要的功能,价 ...

你说的对了,这个探头的功能之一就是避开人。功能之二是自动调节挡板追着人吹。三菱电机move eye有很多种,高档的1、2w+的机型和低档4、5k机型,move eye不同。
空调届行业翘楚,这功能不一定是花拳绣腿。

网友:
说摄像头的,你敢住这样的酒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比对空房间和有人图像

酒店是最忌讳有摄像头了

网友:
红外三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无人酒店 能够检测室内有没有人  没有人就断水断电

通过门卡去判断是否可以

网友:
此题无解。

网友F:
每个房门口配一个英国的管家,一口地道的伦敦腔,特绅士的那种:卖俺害儿扑油,舍?
没人就关灯关水;有人就帮忙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个房门口配一个英国的管家,一口地道的伦敦腔,特绅士的那种:卖俺害儿扑油,舍?
没人就关灯关水;有人 ...

支持你去2L

网友:
同关注,热释电确实是只能检测动的,静止就没招了
7楼说的让传感器动倒也是个办法,这样就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热成像(低分辨率的),酒店应用没必要分人、动物;
酒店公共区域吗? ...

房间内

网友:
为啥不用三鉴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