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变化规律检测算法

楼主(2019-12-14):
数据大小为-5~+5,把数据看成分布在一个圆上。
有规律: -5,-3, -1,0,  2,4,5,-4,-3
有规律: 5,4,2,1,-2,-3,-4,1,3
无规律: 1, 3,2,5,-1,-4,-2,2,5

怎样利用C语言检测数据是有规律变化还有无规律变化?

网友:
啥规律?看不懂。
从斜率或斜率的变化量来看?

楼主:
数据量不大

楼主:
数据变化是从小大或从大到小为有规律,如果大小不定为无规律。

网友A:
这样啊,后面的数据减前面的,取符号位,若有连续n个相同符号就认为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后面的数据减前面的,取符号位,若有连续n个相同符号就认为有规律。 ...

能写个程序验证一下吗?

网友B:
不管如何都要先拿出来足够多的实采数据样本给大家分析才行,
而且这数据4bit都不到,是量化后的值?
有没有精度更高的数据

网友:
连续6次递增或递减,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如何都要先拿出来足够多的实采数据样本给大家分析才行,
而且这数据4bit都不到,是量化后的值?
有没有 ...

最多就是10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
(1)先学习训练模型,(2)再识别输入数据。

网友:
就一个检测编码器正反转的,low的不要那种,支持先训练模型

网友:
用模式识别,BP神经网络
你这个用斜率只要判断相邻两个数的斜率为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写个程序验证一下吗?

//统计9个数据,有规律返回1,无规律返回0
S8 test(S8 *p)
{
        S8 i,n=0;
        for(i=0;i<8;i++)
        {
                if(*p>*(p+1))//下降
                {
                        if(n>0)//之前是上升
                                n=0;
                        n--;//统计下降的数据个数
                }
                else
                {
                        if(n<0)//之前是下降
                                n=0;
                        n++;//统计上升的数据个数
                }
                if((n>3)||(n<-3))return 1;
                p++;
        }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S8 buf1[9]={-5,-3,-1,0,2,4,5,-4,-3};
        S8 buf2[9]={5,4,2,1,-2,-3,-4,1,3};
        S8 buf3[9]={ 1,3,2,5,-1,-4,-2,2,5};

        init_devices();

        uart1_sendstr(" \r\nhello ");
        if(test(buf1))
                uart1_sendstr("\r\nbuf1有规律 ");
        else
                uart1_sendstr("\r\nbuf1无规律 ");
        if(test(buf2))
                uart1_sendstr("\r\nbuf2有规律 ");
        else
                uart1_sendstr("\r\nbuf2无规律 ");
        if(test(buf3))
                uart1_sendstr("\r\nbuf3有规律 ");
        else
                uart1_sendstr("\r\nbuf3无规律 ");

网友:
你规律是等比等差,二次三次指数对数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我周一验证一下.

楼主:
效果还行!

网友:
你怎么判断,就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