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煤安电路如何启动直流小电机?

楼主(2019-12-14):
请教煤安电路如何启动直流小电机?煤安电路要求电池串一个电阻限流,但是后面电路中有个直流电机,一开机很大的电流,造成电源电路不稳,大电容又不让加进去,请教这种情况如何办才好?

网友A:
PWM占空比由0逐渐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占空比由0逐渐加大。

别人做的没这么复杂的,直接直流过来的。这个是一个小泵,直接启动。

网友B:
电机单独一路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单独一路限流电阻

煤安规定,从电源出来的电压(就是封死那里)要不大于多少才可以的。只要限流不管从哪里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煤安规定,从电源出来的电压(就是封死那里)要不大于多少才可以的。只要限流不管从哪里都一样。 ...

跟电压有什么关系哟,你标准吃透了再说吧。。考核的是最大短路电流,你单用一个限流电阻当然压降大了,防爆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都是用多路限流电阻的,分担压降,最大短路电流是这几路电流的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做的没这么复杂的,直接直流过来的。这个是一个小泵,直接启动。

难道是给电机串个大电感或N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压有什么关系哟,你标准吃透了再说吧。。考核的是最大短路电流,你单用一个限流电阻当然压降大了,防 ...

谢谢,我看别人做的都是从电池盒出来的就两条线,没有其他线,里面是康铜丝电阻。然后出来分了很多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给电机串个大电感或NTC?

谢谢,我再看看,也有可能是其他电路容易受干扰。

网友C:
给对电源稳定有要求的部分,加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对电源稳定有要求的部分,加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电容有,但不够用,要很大才可以,煤安不允许那么大电容。

网友D:
换电机。换启动电流小的行星齿轮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有,但不够用,要很大才可以,煤安不允许那么大电容。

二极管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机。换启动电流小的行星齿轮减速电机。

成本问题,谢谢。

楼主:
加了二极管,但是电容是不是有些小了,大电容又不让加。

网友E:
楼上说的大部分是从火花点燃考虑的,就是电容对电压,电感对电流,有张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大部分是从火花点燃考虑的,就是电容对电压,电感对电流,有张表的。 ...

对的,谢谢,什么表能说一下吗?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你选的电机有问题吧,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你选的电机有问题吧,启动电流过大。

同别人的一样,他们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别人的一样,他们的可以。

能不能电机串个电阻启动. 启动后再用光耦继电器短接启动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电机串个电阻启动. 启动后再用光耦继电器短接启动的电阻

后来发现运行过程中也是互大互小的电流。

网友G:
很多认证过后随便瞎搞的,见过煤矿本安功放上大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认证过后随便瞎搞的,见过煤矿本安功放上大电容的。

是吧,那些咱管不着,咱做好自己的产品,老板说 煤矿下还有人抽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电机串个电阻启动. 启动后再用光耦继电器短接启动的电阻

谢谢大家回复,串个电阻可以了,阻值要适当,小了没用,大了不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串个电阻可以了,阻值要适当,小了没用,大了不启动。

预留余量要合适,小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启动电流会变大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留余量要合适,小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启动电流会变大好多

谢谢,试了不少阻值的,最后选了一个偏小一点的,正在充放电实验,大于4小时就可以了,启动电机的时候。

网友H:
既然楼主在回复中反复提到别人的可以,各种指标都可以,为什么不能借鉴下别人的实现方法呢?中国特色学习的不太到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楼主在回复中反复提到别人的可以,各种指标都可以,为什么不能借鉴下别人的实现方法呢?中国特色学习的 ...

谢谢,您说的太对了,样机被别人拿走了主要是,不过在前边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已差不多调好了,咱这论坛热心的,正直的朋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