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体红外接收头受光线影响

楼主(2019-12-14):
用一体红外接收头接受38K红外反射,检测距离环境光影响特大,日光下反射距离断,无日光距离长,已经加了滤光片了。
求解,~~~~

网友:
无解,换2.4g

网友:
正常现象,滤光片不可能滤掉日光里面的红外线。

网友:
干扰光波波长在工作波长范围基本无解,传感器一旦饱和,神仙难救。  唯一方法就是连工作范围波长也一起衰减,并且信号强度大于外界光强度。

网友:
据供应商说有二十几种芯片,都不知怎么试

网友:
换AMS专业传感器,对这个问题有解

网友:
像红绿灯那样加个遮光罩吧,别被阳光直射。

网友:
收发都给加上载波会比较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