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摩BMS的短路保护电流设置为多大合适?

楼主(2019-12-14):
最近做BMS,又没有测试设备,所以想请教一下,电动摩托平时骑行最大也就30A内的电流,

1级保护电流设置的50A持续1S保护    2级保护电流设置70A持续1s保护,      短路保护电流设置200A持续256us保护,

现在电池直接插在电动车上,打开钥匙,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电池取出来用20电流放电能持续放

我参数是不是设置有问题,电摩BMS的短路保护电流设置为多大合适?

网友:
一级5秒以上

网友:
短路电流太小了 ,应该搞个400A左右

网友:
短路保护电流设置200A持续256us保护,

这个放到400-500A就差不多了。

网友:
被控制器上电容拉的

网友:
意思是说没做预充,那是不是计算预充时间,根据预充时间来定

楼主:
设置500A的过流保护,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多少串,什么电芯材质,容量是多少,MOS使用数量,MOS内阻,结电容大小,你放电MOS的驱动能力 等等,满充和接近欠压的时候做实际短路,大概测试出电芯的极限放电倍率,最后再去设置一个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串,什么电芯材质,容量是多少,MOS使用数量,MOS内阻,结电容大小,你放电MOS的驱动能力 等等,满充和 ...

24串,铁锂,    30AH,  14颗mos同口,每边7颗,每颗内阻6.2mr,结电容1000PF左右,放电mos单颗100度有100A  ,电芯的极限放电倍率没有测试设备,如果测试出极限放大倍率,这个合适的值和极限放大倍率大概什么关系??

网友B:
你这个最重要的是要做预充。设置比较大的短路电流也能解决,但是插拔会打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500A的过流保护,问题解决了

你设500a,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短路保护的意义吗?!!
你这种应该是电容充电瞬间触发短路保护的,不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最重要的是要做预充。设置比较大的短路电流也能解决,但是插拔会打火 ...

预充不是用来低电压时充电的吗?和放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预充不是用来低电压时充电的吗?和放电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预充指的是给负载的大电容预充,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预充指的是给负载的大电容预充,是放电。

请问这个预放电时怎么控制的?PWM?什么时候开预放电?

网友(2020-01-18):
时间短会不会误报,时间长短路能保护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500a,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短路保护的意义吗?!!
你这种应该是电容充电瞬间触发短路保护的,不难 ...

看别人做的是预放点电,但是预放电逻辑上该怎么实现?用NTC代替可以吗?有30A或者更大的NT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