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做板多年第一次遇到做出的板子有问题

楼主(2019-12-14):
在嘉立创打样、小批量很多年了,板子的品质一直非常好,这次打样了10块板子,还在嘉立创贴了,但是回来测试发现短路,仔细一看,一根线错位了,然后直接在订单上下载PCB源文件确认,源文件是直接连过去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订单编号:Y208

继续测试,发现了更多问题,这里的线整体向上推挤了, 底层是SMT的,顶层100来个LED是手焊的,已经焊完了才发现问题

楼主:
处理结果出来了,客服打电话说是他们的原因,不知道怎么就把图弄错了(没说明是哪个环节处理PCB文件出的问题),只退PCB费用,嘉立创SMT的费用不退,我说PCB板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这个板子对于我和我的客户来说就是废品,要求寄回板子退SMT费用,客服说SMT不是一个部门的,不退,还说你可以在板子上飞线继续使用,  我从大学没毕业开始嘉立创做板,到现在有9年了,扎心了

第二次电话沟通,我的要求是重新做板和SMT,我可以出元器件费用,再次被拒绝,说公司规定只退板费,一共不到700块钱   我认了,不在这浪费时间了,专心做正事了

网友:
直接在嘉立创上投诉就行了。这种问题,估计嘉立创会给你重新全做的,就是时间上。你得等等

楼主:
订单详情里的“全部测试”,指的是测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订单详情里的“全部测试”,指的是测什么?

说明是生成的Gerber出现问题了, 否则不会测不出来。

网友:
楼主给的是gerber吗?如果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些风险

网友B:
按理说,这么大的错误,检查应该能看出来的,嘉立创会给你重做的

网友:
麻烦楼主在系统上提交投诉,这种问题不是生产问题,一定是文件有问题,文件源头有问题是测试不出来的,至于是文件那出了问题则要查原因!

网友C:
楼主可以先走投诉流程跟JLC反馈,这样反馈都没反馈就来发贴,袁总会不高兴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估计处理工程的人也没怎么看

网友:
还是自己出GERBER好些!版本之间转换多多少少会出问题的!AD钙奶和牌子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这么大的错误,检查应该能看出来的,嘉立创会给你重做的

照说应该要重做的!不晓得什么原因造成的!楼主完事后!透漏一下原因!我等也好避免!

网友:
为什么不出Gerber文件?

网友:
吐槽一下allegro出gerber步骤太多,每次都要花费个二十分钟,有没有哪位朋友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D:
楼上确定allegro出gerber要二十分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确定allegro出gerber要二十分钟吗?

差不多吧。新工程设置artwork要5分钟,导出2分钟,然后各种后处理2分钟,然后cam350核查,5分钟。差不多。老工程就省个设置artwork的5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明是生成的Gerber出现问题了, 否则不会测不出来。

如果一个焊盘被盖绿油全测的话能测出来吗?

网友:
好奇怪的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一个焊盘被盖绿油全测的话能测出来吗?

不一定,我有次就焊盘盖住了,没测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我有次就焊盘盖住了,没测出来

据说是飞针测试时直接能刺穿阻焊

网友:
楼主家的万用表搞好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据说是飞针测试时直接能刺穿阻焊

确实是,飞针的针头很尖,加上飞针的高速运行,刺穿阻焊机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已经改变了布线,JLC再如何,都不会给你布线,应该也不是转gerber问题,极有可能是楼主版本发错了 ...

万一操作员手滑,动了一下也不一定

网友:
感觉像是做光汇文件的时候偏移了。

网友:
怎麼不出菲林檔呢, 要少好多麻煩. pcb不同軟件和不同版本,出錯機會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确定allegro出gerber要二十分钟吗?

主要就是像16楼说的那个artwork,每个工程都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不是楼主不小心动了PCB就是JLC的员工不小心碰了不该碰的。
这绝对是低级错误。和版本啥的都没有关系。

网友J:
如果确认一楼的图是 “下载PCB源文件确认” 之后的,那就应该是JLC的那个小妹妹不小心拖动鼠标了。
可能是接了个电话?或和男朋友炒了个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先走投诉流程跟JLC反馈,这样反馈都没反馈就来发贴,袁总会不高兴的 ...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给生产商提供了更上一个台阶的机会。
例如:全部检测是不是还要加入对源文件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确认一楼的图是 “下载PCB源文件确认” 之后的,那就应该是JLC的那个小妹妹不小心拖动鼠标了。
可能是 ...

人家小妹妹肯定不会操作的!有多少小妹妹会懂这个!估计应该是小鲜肉不小心 ,可能是小鲜肉看小妹妹时手发抖造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JLC给免费做板子的同时免费给做SMT吧!

网友:
关注一下 这个线要飞的话 有点多了   重新焊 还是100 多个 LED   ...........    我焊过2块 16x48 的LED 矩阵   都快焊吐了

楼主:
帖子结了,最终结果只退板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结了,最终结果只退板费

肯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结了,最终结果只退板费

找25楼的cocalli焊接,他研发出身,可以帮忙检查一些低级错误,提出风险预警,以免出事,哈哈

比如买的座子方向不对啊,型号确认,芯片看似打磨品有问题啊,PCB看着没有飞针测试痕迹等

好几次帮我排查了低级错误,哈哈,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结了,最终结果只退板费

什么原因引起的?
说出来让大家以后能避免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吧。新工程设置artwork要5分钟,导出2分钟,然后各种后处理2分钟,然后cam350核查,5分钟。差不多 ...

你可以录制一个script,一键导出

网友:
唉。2~6层,都是ad原文件送去的,貌似也没出啥幺蛾子,顶多丝印因为版本问题,有些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结了,最终结果只退板费

楼主,是什么原因,别吊胃口啊

网友:
所以到底是神马问题

楼主:
33楼结果已经置顶了:
处理结果出来了,客服打电话说是他们的原因,不知道怎么就把图弄错了(没说明是哪个环节处理PCB文件出的问题),只退PCB费用,嘉立创SMT的费用不退,我说PCB板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这个板子对于我和我的客户来说就是废品,要求寄回板子退SMT费用,客服说SMT不是一个部门的,不退,还说你可以在板子上飞线继续使用,  我从大学没毕业开始嘉立创做板,到现在有9年了,扎心了

第二次电话沟通,我的要求是重新做板和SMT,我可以出元器件费用,再次被拒绝,说公司规定只退板费,一共不到700块钱   我认了,不在这浪费时间了,专心做正事了

网友:
惊心,看了楼上的结果

网友:
楼主都已经妥协自己重新出元器件费用,jlc也不能免费重贴,感觉这个规定太不人性化了,楼主只是失去700块,jlc因为这700块会损失更多

网友:
这种应该是转Gerber时,工程员手抖了,把线推上去了,中途又开了小差,没意识到改了图纸,低级失误。

网友:
JLC的处理方式 诠释了  店大欺客

网友:
我都是自己出gerber文件的。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以后Gerber是必须的,JLC最多是线宽线窄孔大孔小的修改,不至于出现楼主这样的遭遇。

网友:
店大欺客么

网友:
1〉无论说店大欺客也说,其它也罢,不赔元器件确实是公司明文规定,这也是为什么客尽量确认生产稿,强制选择,这也是SmT明文规定,在本社区也多次说明这点(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8465&extra=page%3D2&mobile=2),2)对干第二点,客都出元器件而我们不重做,于情于理讲不通,以则令各部门执行新规,只要出器件成本无条件重做!

网友:
楼主,您好。此单如有重新下单,我们这边帮安排加急做板。后续的贴片订单,我们再帮你再减免一次除器件以外所有的贴片费用。截此回复带上客户编号,发贴片客服即可。

楼主:
这个板子再次下单,已经减免板费和SMT费用

网友:
其实AD转GERBER是最简单的!半分钟都不要!楼主因小失大!

网友K:
其实也请大家花10钟时间检查一下生产稿,以防一些比较明显错出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其实也请大家花10钟时间检查一下生产稿,以防一些比较明显错出现

客户对生产不专业,确认生产稿,有可能看出一些明显的错误,细节上的问题也很可能看不出来。
假如下单的文件没有问题,生产稿有问题,客户确认生产稿的时候没发现,生产出来的pcb有问题,这责任如何划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对生产不专业,确认生产稿,有可能看出一些明显的错误,细节上的问题也很可能看不出来。
假如下单的 ...

90%问题都是很明显的,如外形,槽,字符,确认生产稿不影响责任的划分,除非特别约定的个别个性选项,如指定位置加客编!

网友:
也算是最好结果了,我也出过很多次问题,有自己原因也有嘉立创原因,每次处理结果个人比较满意,袁总还是很大度的

网友:
楼主还是安心出gerber吧

网友L:
看到这个贴感觉怕怕的,再次证明批量返单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个贴感觉怕怕的,再次证明批量返单的重要性

PCB做错了无论是你发给其它厂家贴片还是在嘉立创本身SMT贴片,都不会赔偿你元器件本身的费用,这就是我们强调样板确认生产稿,我确认一次多一份保证,对于批量必须返单!

网友M:
该如何预防类似这样的问题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该如何预防类似这样的问题发生?

确认一下生产稿

网友:
Gerber文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