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如何让监视窗口显示的数据为16进制

楼主(2019-12-14):
如题,
现在使用vsc+GunArm,可以实现stm32的编程和调试了。
不过任然有一个小问题不完美,那就是在vsc的监视里面,没法显示16进制,只显示的是8进制和10进制
虽然大部分时间没问题,有时候感觉还是不方便。
如下图所示:

请问下各位大虾,有知道如何调整该处的显示,让其可以显示为16进制的么?

网友A:
请教下,用起来感觉如何?代码提示,make结果解析,显示warning之类的功能有么?现在在用eclipse+makefile,想换个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用起来感觉如何?代码提示,make结果解析,显示warning之类的功能有么?现在在用eclipse+makefile ...

vsc还可以。
代码提示就不说了,用过vs都知道其很好用,这比mdk好很多,当然也比eclipse好非常非常多。
make结果还好,显示基本信息包括如下图:

显示warning的功能肯定是有的拉,这应该算是gcc的,而不是vsc的呵呵。

其他的好多功能可以通过插件实现,
比如截图里面,不同层次的括号通过不同颜色来表示,让人一目了然。
还有高亮todo插件,让自己暂时没有编写的代码,后面回看的时候能够马上想到并完善
函数名上悬浮的时候,能够显示该函数的注释和参数等
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的功能等待挖掘。

我觉得,值得一试。

网友(2020-09-19):
监视窗口可以显示十六进制,变量窗口不可以。在监视窗口的变量a,写成a,x   或者 a,h都可以